红零件的模具怎么做?

楼主(2023-11-08):
请看两个塑料零件,蓝色的两个孔是平行的,红零件的两个孔是垂直的。
请问红色的模具怎么做?是不是比蓝色贵很多?

网友A:
制作模具难度都不大。
红色零件可以左右分型,圆孔走后模。夹线在两端的圆柱面上。
蓝色零件分型走上下,夹线在圆柱面上,可以用侧面台阶的上下端面做分型。
按照上面的分型方法,红色的模具会贵一点,也贵不了多少的。
另外,模具方案还要结合你零件的功能和要求具体来设计!

网友:
注塑件的话要求不高目测1W左右就可以搞定,要是要求高的话要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作模具难度都不大。
红色零件可以左右分型,圆孔走后模。夹线在两端的圆柱面上。
蓝色零件分型走上下, ...

又要左右分型又要后模,整个模具包括3部分?

网友:
可以的,有侧滑块机构!不要大惊小怪,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了。不是很复杂的结构,塑胶模具都能做出来!

网友:
向大佬们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