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侧向驱动门进行升降

楼主(2023-11-08):
气缸侧向驱动门进行升降动作,直线导轨进行导向!请问一下这种设计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如果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网友:
(⊙ˍ⊙):门太重,会偏,会卡涩✅

网友A:
气缸命不久矣

网友B:
有空间加同步带,气缸驱动通过同步带让2边一起上或下

网友:
最好的方法,当然是在中间驱动上下啊

网友:
气缸横向放  用链条或者同步带拉  更省空间

网友C:
气缸固定端用铰链连接方式,推力杆用浮动接头。这种垂直门使用气缸,注意气缸漏气导致的相关问题。气缸启动和停止都会有冲击,运行没有那么平稳,要求不高可以使用。

网友D:
能做左右移动就别做上下了吧,左右移动还比较省力。这个门万一掉下来。。。。如果非要上下,气缸肯定在中间较好,气缸上要加断气保持的装置。

网友:
没什么要紧的,要带上耳塞,但要注意你们老板会把你毛都叼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做左右移动就别做上下了吧,左右移动还比较省力。这个门万一掉下来。。。。如果非要上下,气缸肯定在中间 ...

我刚开始就是做的左右开合的,客户非要求气缸升降,我都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固定端用铰链连接方式,推力杆用浮动接头。这种垂直门使用气缸,注意气缸漏气导致的相关问题。气缸启动 ...

谢谢你的建议,准备这样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命不久矣

我也感觉这样侧边驱动不行,两边都加气缸的话会好点不?

网友E:
气缸屁股能自由摆动,然后出力再浮动连接,气缸受拉力倒是不会坏。这行程多大呢,气缸会很长吧,要不弄两个简单的滑轮,把力的作用点和大小行程转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空间加同步带,气缸驱动通过同步带让2边一起上或下

大佬,能用图示意一下?

网友F:
给你一个参照,气缸不要放侧边放侧边也有这种放置的那个需要链条来拉,那样容易出现气缸憋气还有就是开关门不到位的问题

网友G:
850跨距太大了。建议气缸中置,或者双气缸,双滑块试试。不过都不是最优。理论算下把,铁子,你这种我试过了,水平都容易卡涩,要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参照,气缸不要放侧边放侧边也有这种放置的那个需要链条来拉,那样容易出现气缸憋气还有就是开关门 ...

怎么都干涉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怎么都干涉了?

装配的时候还是好的不知道为啥也没有动过他再进去就成这样了,又加上这个方案客户没有后续了,我也就懒得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一个参照,气缸不要放侧边放侧边也有这种放置的那个需要链条来拉,那样容易出现气缸憋气还有就是开关门 ...

好的,感谢!现在换成电机带同步带,两边一起拉

楼主:
引用 网友G:
850跨距太大了。建议气缸中置,或者双气缸,双滑块试试。不过都不是最优。理论算下把,铁子,你这种我试过 ...

好的,非常感谢大佬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现在换成电机带同步带,两边一起拉

期待你的改进反馈。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装配的时候还是好的不知道为啥也没有动过他再进去就成这样了,又加上这个方案客户没有后续了,我也就懒得 ...

方管开槽下部是弯曲的,还有一轮在方管上行走,这样最下部关门能严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气缸屁股能自由摆动,然后出力再浮动连接,气缸受拉力倒是不会坏。这行程多大呢,气缸会很长吧,要不弄两个 ...

滑轮是个好办法。就是不知道空间限制如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方管开槽下部是弯曲的,还有一轮在方管上行走,这样最下部关门能严实吗?

我们的门一般都有密封条,而且你看见了那个弯曲的腰孔就靠它来把门往门柱上靠近所以是可以关严实的,我们做的设备都是要加热的不密封的话温度均匀性达不到的。不过这个最终做出来的门会大于门洞的尺寸还有就是门的厚度是需要计算一下的那个弯曲的腰孔的位置也是同样需要计算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们的门一般都有密封条,而且你看见了那个弯曲的腰孔就靠它来把门往门柱上靠近所以是可以关严实的,我们 ...

看到了,槽内轮向内,但是方管上的轮还是在方管上,方管也没有弯曲,所以很奇怪,这门怎么密封?

腰孔内怎么有4个螺丝还是4个孔?没看明白。可能我看的过于细节了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槽内轮向内,但是方管上的轮还是在方管上,方管也没有弯曲,所以很奇怪,这门怎么密封?

腰孔 ...

等我一下我去车间拍给你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槽内轮向内,但是方管上的轮还是在方管上,方管也没有弯曲,所以很奇怪,这门怎么密封?

腰孔 ...

这样就可以看明白了吧,那四个腰孔是用来固定的,这个方管没有弯曲,那个大腰孔是带角度的方管一边有上下两个带角度的腰孔,要上同时从弯曲的部位出来,要下同时间下到弯曲部位,你可以理解为那个弯曲的部位就是一个硬限位不仅限制高度同时限制门到门口的距离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样就可以看明白了吧,那四个腰孔是用来固定的,这个方管没有弯曲,那个大腰孔是带角度的方管一边有上下 ...

我属于看到了就随便问问,现在都破案了,感谢大佬。

以前气缸直驱改为链条了,那就是靠重力复位了。
方管上有两个槽孔,这样关门就严实了。
15#楼的图,看了实物照片就明白了。

感谢之余,本着精益求精,省而更省,冒昧提两点意见,欢迎深入探讨,共同提高。
方管割槽配轴承,寿命低,可以试试VUH轮,增大接触面,加强导向;
方管外侧没必要割这么长的槽孔,藏在里面,美观省工,加强强度,又不影响装配检修。
FYI,再次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属于看到了就随便问问,现在都破案了,感谢大佬。

以前气缸直驱改为链条了,那就是靠重力复位了。

欧克欧克感谢建议,其实我们这个不是方管,方管不方便操作,这个是一个3mm的q235折弯的件,后续我看看会和我的同事们一起改进一下,这个方式安装的门目前也是有问题,比如有时候会密封不严,有好的方法都可以拿出来说多几个人看看说不定就会看出之前没有看见的问题,最后我不是什么大佬我们都是机械路上的学徒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欧克欧克感谢建议,其实我们这个不是方管,方管不方便操作,这个是一个3mm的q235折弯的件,后续我看看会 ...

密封不严是否因为左右窜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密封不严是否因为左右窜动?

不是我们的密封不严是指会漏热气出来,左右串动的话我们的门是比门洞大一圈的有串动的余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不是我们的密封不严是指会漏热气出来,左右串动的话我们的门是比门洞大一圈的有串动的余量

老铁所言极是,要想温度场均匀,必须运风。
对于外壳,我建议上夹层,夹层内走风,外层再敷保温层,老铁觉得这个方案如何?

老铁的这个线上烘箱,有很多洞洞,这个也相当于夹层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老铁所言极是,要想温度场均匀,必须运风。
对于外壳,我建议上夹层,夹层内走风,外层再敷保温层,老铁 ...

和我们的设备做法基本一致,那个洞洞我们的说法是风道用于排风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和我们的设备做法基本一致,那个洞洞我们的说法是风道用于排风

从洞洞板出去就是废热了,直排了?

废热利用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洞洞板出去就是废热了,直排了?

废热利用怎么搞?

不是废热,就是要用的热风在这里排放左右两边都是孔板,左右循环运风在炉体里面循环加热,比如热风从左边打下来然后被风机带着风轮打到左边有加热器件的地方加热,然后从右边排下来这样就是一个循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洞洞板出去就是废热了,直排了?

废热利用怎么搞?

等我去找一个图纸你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谢谢配图,非常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洞洞板出去就是废热了,直排了?

废热利用怎么搞?

网友(点评):
这保温棉是要全封闭,不然祸害整个车间

网友A:
一图胜千言,原来如此!

不过有个疑问,线上后进前出,到处是漏洞,为何要有进气和排气口呢?

是空气有污染吗?在顶部过滤?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一图胜千言,原来如此!

不过有个疑问,线上后进前出,到处是漏洞,为何要有进气和排气口呢?

加热的时候吸冷风进去,停止加热的时候排热风出来

网友(点评):
原来如此!线上有节拍要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加热的时候吸冷风进去,停止加热的时候排热风出来

我去,你这热处理啊,还要求加热曲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去,你这热处理啊,还要求加热曲线

是的是的,搭配温控探头,plc和触摸屏就可以看见加热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是的

受教了。没搞过线上加热,就是一个炉蹲哪里,24hr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是的,搭配温控探头,plc和触摸屏就可以看见加热曲线

我看进气和出气口是手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受教了。没搞过线上加热,就是一个炉蹲哪里,24hr

现在基本都是这样,没有说一个炉子一直在那里酷酷加热的,人家要求多长时间加热到多少度,然后到多少度之后就要求你的温度要稳定在一定范围里面,你打开炉门对他的温度均匀性影响有多大人家都是直接合同里面做出要求,产品发货前人家还要过来验收当着人家的面加热给他看,人家就拿着温度枪测哪里隔热做的不好或者就是看你的温度曲线是否正常,还有就是用16位温度探头去测温度均匀性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进气和出气口是手阀?

有手动阀门也有电动看客户需求和预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是的,搭配温控探头,plc和触摸屏就可以看见加热曲线

你自己要保证温度场均匀,那么对于风道也就是洞洞的位置要求很高。甚至探头也要多装几个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要保证温度场均匀,那么对于风道也就是洞洞的位置要求很高。甚至探头也要多装几个点。

是的一个内腔1000*1500*1000的烘箱装了16个探头,每一个探头都是一个独立的温度曲线都要在屏幕上体现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的一个内腔1000*1500*1000的烘箱装了16个探头,每一个探头都是一个独立的温度曲线都要在屏幕上体现出来

没玩过这么先进的,就是出风口一个探头,哈哈。

看了实物图,气缸更换为链条,是气缸远离热区,挪到顶部的冷区了,还是降低整机高度?

网友(点评):
加热体上,我一般是反对用气缸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真空隧道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应该是真空隧道炉吧!

不是就是普通的加热隧道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这么先进的,就是出风口一个探头,哈哈。

看了实物图,气缸更换为链条,是气缸远离热区,挪到顶 ...

都没有只是这是我们另外一种安装方式门太大了就用链条来拉,过几天我的另外一套设备喷完漆回来我拍给你看也是差不多的方法,反正是万变不离其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