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种减速机的装配方式是如何做到输出轴转速同步的?

楼主(2023-11-08):
左右两个导轨是同步的,请问这种减速机的装配方式是怎样让他同步的?在我看来连上电机的那一侧减速比应该是25,另一侧就应该是25*5=125.这不就导致两个导轨的升降速度不一致吗?但实际上他们就是同步,是我的理解有错吗?要怎样理解?图片里下面那两个型号是减速机铭牌上的,上面那个型号是代表123的领料编码?编号1是电机,有铭牌。编号2是减速机、没有铭牌。编号3是减速机,有铭牌。这三个零件在清单上是以一个领料编码来一起表示的。编码4是减速机,有铭牌。

网友A:
联轴器很关键,你这个联轴器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很关键,你这个联轴器待商榷

大哥,能不能别扯开话题,我在请教的不是这个东西?

网友B:
我猜测应该是减速机3和4的横向轴输出是不减速输出,垂直的纵向轴输出才会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猜测应该是减速机3和4的横向轴输出是不减速输出,垂直的纵向轴输出才会减速

但是3和4的减速比是不一样啊

网友C:
我看第一眼,我也懵逼了,
进他的官网,我直接懵逼,
再回来,豁然开朗。

他电机侧是两个RV减速机的纯纯的物理组合!而不是说我减速机用25比,而是用了两个5比减速机的组合!这他妈我看他的说明书懵逼了,这他妈什么组合,我又跑回来看你的图,果然是!

也就是说两侧运动的减速机都是5比,配电机的时候配了个自带5比减速机的电机。
所以你可以这么理解!
RV是一个减速机,RVE是两个减速机物理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第一眼,我也懵逼了,
进他的官网,我直接懵逼,
再回来,豁然开朗。

是不是这样理解234的减速比都是5!所以减速机的组合应该是123和124!到了导轨的减速比应该是5×5=25!但是没有资料能说明2和3的减速比都是5

网友:
根据大记忆恢复术,这个帖子以前见过。

网友(点评):
我就佩服你这一点!

网友(点评):
元帅果然见多识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样理解234的减速比都是5!所以减速机的组合应该是123和124!到了导轨的减速比应该是5×5=25!但 ...

对的,
234都是5的减速机,
把结构可以等效成123 124
对,从电机出来到丝杆,不管是哪一侧,都是25比
至于234是不是5比,你到选型手册再学习一下。

其实3个减速机都是5比,型号是RV50~5,5就是它的传动比,
但是它把电机带了两个5比的减速机的时候,就定义了一个REV,就是REV50-25,25是一个电机带俩减速机后的总传动比,
另外,你说的那个没有减速机铭牌的,应该是你没找到,他肯定是有的,只不过阻挡了你的视线,没找到。

网友:
一个减速机减速后用长轴把转速同步分配到两个减速机。。。

网友:
|只为更好发表于 11-08 23:11
是不是这样理解234的减速比都是5!所以减速机的组合应该是123和124!到了导轨的减速比应该是5×5=25!但是没有资料能说明2和3的减速比都是5
的确,供应商的型号不严谨,只写总传动比,没单独写,单级传动比。

网友:
你这理解能力堪忧啊  升降器 速比都是5的,25速比是输入端涡轮蜗杆那个减速器的;实际升降速比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