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半圆的直径标注...

楼主(2023-11-08):
原来的帖子不能编辑了。实物是这样的图。

左面三个尺寸,标注为直径,不知如何用sw标注出来。当然我这里是用caxa标注的。
原来帖子很多朋友说一定要在半圆标注整圆么?
只能说,这个方向车床看起来很方便加工,车床加工整圆后,铣床加工个口子。
不仅单位老图如此标注,外面单位的来图(三维工程图)也是如此标注的。。很多这样图。。。

网友:
前提如果是自己有加工能力或者固定的加工供应商,标注半径是没问题的,
自古以来都是标半径,那你就标注半径,不要标注直径,
自古以来都是直径,那你还是直径,不要标半径。

按照机械制图,如果像你这样的从中心指出来,那就是应该标注半径,

图纸的标注,本来就是为了让加工部门清晰,明了的识图,
即使标注有问题,但是你设计部门和加工部门都养成了共同的习惯,
那就不要打破这种习惯,也就是沿袭。

网友A:
图上下不对称,是绝对不能使用对称半标注的。
记住,半标注的前提是对称。

网友:
转个方向或增加视图,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下不对称,是绝对不能使用对称半标注的。
记住,半标注的前提是对称。

请问一下,如果只是有小部分不对称,能忽略掉然后搞一个中心线,采用对称的标注吗?比如左边比右边多一个小孔

网友B:
个人意见,剖视图上观看车床件确实方便,在右边图上标个半径,加工师傅找那个圆都要看半天。
你想要的效果操作上能搞,原来那个帖子已经回复了;但要改数值,这是个问题,
在剖视图中,如何关联到直径尺寸是个问题(你从中间标出来的是半径),目前没找到能在剖视图中转换为直径的方法

网友:
把视图的显示类型改为隐藏线可见,然后半剖,标注直径,加上直径符号,点击另一边的尺寸线,右击隐藏尺寸线,右击隐藏延长线,然后显示类型改为消除隐藏线

网友(点评):
我用模型项目,左边这三个尺寸也显示的和右边的∅500一样(两个箭头)。请问是怎样将其变成左边这三个半标注的(一个箭头,尺寸线只有一半)?

网友(点评):
我用模型项目,左边这三个尺寸也显示的和右边的∅500一样(两个箭头)。请问是怎样将其变成图片中那样,左边这三个尺寸改成半标注的样式(一个箭头,尺寸线只有一半)?

网友(点评):
哦知道了,在其中一个箭头附近右击,会弹出隐藏尺寸线。谢谢!

网友:
这种标注的方法是用在标注大型零件的局部剖面图,和微型零件的放大图,才用到的,像你这张图是为了防止和立体图干涉,才用了不全的尺寸线标法,其实你这也不叫半径标注,半径标注是里面的标注文本是Rxx,而你的标注文本还是Φxx.

网友(点评):
是因为有缺口。不是因为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意见,剖视图上观看车床件确实方便,在右边图上标个半径,加工师傅找那个圆都要看半天。
你想要的效果 ...

谢谢朋友!8楼方法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