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拟分析怎么做?

楼主(2023-11-09):
小圆柱固定,向外拉钳形零件。问多大的力会脱开?

网友A:
既然要脱开 就要计算出 钳形零件端部两侧 最小距离多少

用多大张力打开使其 两端距离大于直径

由于是沿着圆柱表面拉开  计算横向拉力 折算到 钳子的 弯矩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脱开 就要计算出 钳形零件端部两侧 最小距离多少

用多大张力打开使其 两端距离大于直径

瞎逼逼,哈哈

网友(点评):
我在这个论坛快10年了 你是第一个出言不逊 有限元分析 动力学 也要先知道理论基础 要不然分析出来不准确

网友:
容易,约束轴,加力的地方施加位移直到脱落。
检查轴的支反力曲线即可。显式隐式都可以,推荐显式,不容易出错。

付费的话可以帮做。

网友(点评):
人家 材质 导向约束 都没说清楚,你就可以付费分析? 如果没有基本力学理论 只是网上看视频 依瓢画葫芦 按按钮,这分析出来确保结果正确?真正懂有限元分析 先了解工况 手大概可以计算受力过程再放.软件分析

网友(点评):
这么容易的东西还需要你这样jjyy,胡说八道和夸大其词。

楼主:
我分析出来的结果接触面没有滑动。接触面把两个零件粘在一起了。

网友(点评):
有没有可能,用这种结构,然后设置一个界值。达到了某个力值,他才掉下来。比如,我设置为275KG,他才掉下来。但我实际需要的是270KG

网友(点评):
完全对称的零件 只要零件的一半就行分析,减少运算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分析出来的结果接触面没有滑动。接触面把两个零件粘在一起了。

是不是连接给错了,要给接触,不能是绑定。第二要给位移,不建议直接给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脱开 就要计算出 钳形零件端部两侧 最小距离多少

用多大张力打开使其 两端距离大于直径

前面有些刻薄。其实你这样的意见在这里已经算最靠前的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一了

细节是需要敬畏的。

顺便,其实这东西用理论去处理很难的,不是你这样什么弯矩去估估,很多十万八千里。张开的力就能难计算的,这些东西得考数值分析的方法。
如果你是不用数值分析的,有这样的见解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如果你自己做一些数字模拟,那你这水平够差的。

网友(点评):
我从没有反对用有限元分析,分析的前提是要有理论分解,如果结构受力变形都在弹性范围内都可以,这种很容易造成弹塑性变形。这个和铝型材的挤压机 钢板的矫平机 类似。真正用软件前 要有一个理论大致的分析

网友(点评):
这零件 完全是对称的,只要分析一半就行,再简化类似一个悬臂梁。

网友:
这个软件分析的 流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