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了,散热器安装场效应管如何仿呆?

楼主(2023-11-09):
散热架上有两螺纹孔(盲孔,深度5mm)尺寸装配见图1,安装步骤为:
1、在散热器上贴绝缘散热布。
2、将贴好绝缘散热布的散热器放入限位工装。
3、将场效应管放到工装用螺丝固定。

第一步就蚌住了, 怎样才能防止绝缘散热布贴反,因为两孔位比较居中,靠肉眼无法判断,铁子们有什么好办法可以防止绝缘散热布装反?
装反了场效应管固定螺丝后再装入PCB板上散热器和其他零件就会干涉。

目前的方案是:以绝缘散热布的尺寸做一个限位治具(长条的,一次可以放入20个产品)见图示意,如果贴反了跟边缘有明显的缝隙或者跟散热
器明显不同心,这样的话就需反过来装,当然这是比较愚笨的方法,各位有经验的师傅肯定能想到更简便更实用的方法解决此问题,还望不吝
赐教先感为敬!

安装图尺寸

安装图尺寸

爆炸

爆炸

工装示意

工装示意

网友A:
两片散热片合成一片

网友B:
就差1毫米内,零件设计成对称啊。机械的不要太迁就电路排版的,设计时应给出对称的设计孔位,让电路排版的按你给出的孔位排版

网友:
插件是比较麻烦

网友C:
绝缘布上一头做上标记,装的时候就不会反了

网友D:
绝缘布的角,一端弄圆弧的,一端弄直角的。

网友E:
(๑•̀ㅂ•́)و✧:;散热器分开,表面喷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散热片合成一片

感谢回复,现在是要把第一步绝缘散热布装上去防止上下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差1毫米内,零件设计成对称啊。机械的不要太迁就电路排版的,设计时应给出对称的设计孔位,让电路排版的 ...

感谢回复,现在问题是要把第一步绝缘散热布装上去防止上下装反了,绝缘散热布涂了散热膏,有一点黏性,装反了并排的都反了,后续组装到电路板散热器就会与其它电子元件干涉,改电路板设计牵扯到太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布上一头做上标记,装的时候就不会反了

感谢回复,现在问题是要把第一步绝缘散热布装上去防止上下装反了,绝缘散热布涂了散热膏,有一点黏性,装反了并排的都反了,不是区分绝缘散热布布,是怎么黏上去孔位方向没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๑•̀ㅂ•́)و✧:;散热器分开,表面喷绝缘漆❗

感谢回复,现在问题是要把第一步绝缘散热布装上去防止上下装反了,绝缘散热布涂了散热膏,有一点黏性,装反了并排的都反了,后续组装到电路板散热器就会与其它电子元件干涉,改电路板或其他设计牵扯到太多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片散热片合成一片

感谢回复,现在问题是要把第一步绝缘散热布装上去防止上下装反了,绝缘散热布涂了散热膏,有一点黏性,装反了并排的都反了,后续组装到电路板散热器就会与其它电子元件干涉,改电路板设计牵扯到太多东西。

楼主:
对啊,主要是空间是不允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绝缘布上一头做上标记,装的时候就不会反了

绝缘布好区分,一端有孔,关键是散热器怎么分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绝缘布的角,一端弄圆弧的,一端弄直角的。

绝缘布好区分,一端有孔,关键是散热器怎么分上下。

网友E:
ヾ(❀╹◡╹)ノ~✧:;问一下,你这绝缘布是
什么部件和IGBT绝缘❓

网友B:
加道工序,做块卡板,判别上下,先画个记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绝缘布好区分,一端有孔,关键是散热器怎么分上下。

和绝缘布道理一样,散热器上加定位孔,工装上做定位装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ヾ(❀╹◡╹)ノ~✧:;问一下,你这绝缘布是
什么部件和IGBT绝缘&#10067 ...

硒硅片,陶瓷片

网友E:
(๑•̀ㅂ•́)و✧:;怎么和散热器连接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๑•̀ㅂ•́)و✧:;怎么和散热器连接固定❓

螺丝固定贴合热量传递到散热架实现散热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道工序,做块卡板,判别上下,先画个记号

这样多2道工序了,做好标记后还要清理,我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通过螺纹孔的位置确定方向后, 一次就把绝缘布放上去不会反,目前是靠运气,反了可以识别要反回来,这不是想要的解决方案.

网友B:
自动就容易了,加个光学识别就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螺丝固定贴合热量传递到散热架实现散热降温。

(๑•̀ㅂ•́)و✧:;那么,
IGBT的金属板是不是通过螺丝与散热器相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就容易了,加个光学识别就可了

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E:
(๑•̀ㅂ•́)و✧:;那么,
IGBT的金属板是不是通过螺丝与 ...

这个问题都不是主要的,需要与散热器绝缘的IGBT,固定螺丝上套个凸台尼龙垫圈。

网友F:
防呆是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东西都出来了,再怎么做下面的工人都会出错。你这样加个工装,工人就多一道工序,有时候都不乐意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防呆是设计的时候考虑的,东西都出来了,再怎么做下面的工人都会出错。你这样加个工装,工人就多一道工序, ...

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想错都难的那种,不更改设计的基础上越简单越好。

网友G:
让做散热器的给你们刻印或者喷码标识

网友D:
散热架加工螺孔的时候,在需要的一侧多加工一个小圆点或者说是小盲孔,用来辨别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散热架加工螺孔的时候,在需要的一侧多加工一个小圆点或者说是小盲孔,用来辨别方向。

这个方案确实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让做散热器的给你们刻印或者喷码标识

不错,刻个绝缘布边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刻个绝缘布边框。

我们做散热器的,有需要的可以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