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隔音箱,散热问题

楼主(2023-11-09):
现在我这有两台7.5KW 中压风机,本身噪音90分贝;现在需要做隔音箱,将风机罩起来。那么风机电机工作时候,散热怎么考虑?我想通过散热窗散热,但是又担心隔音箱效果会变差,目前比较恼火,又没又这方面的大佬指点下。

网友:
(๑•̀ㅂ•́)و✧:;做个外罩,里面贴海绵‼️

网友A:
先考虑如何进风?

要降到多少分贝?

网友B:
在高压风机吸风口位置开出来一块孔就行了,我做个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项目也是两台7.5kw的高压风机也是隔音要求,对了给你一个建议,就算买背面带胶的隔音棉你最好也好要买一点胶水备着那玩意粘不牢随便一弄就会掉,还有就是隔音棉买大概5cm厚的就行。我的那个客户要求降到50分贝一下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在高压风机吸风口位置开出来一块孔就行了,我做个一个和你这个差不多的项目也是两台7.5kw的高压风机也是隔 ...

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个箱体还开了两个出风口的洞φ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考虑如何进风?

要降到多少分贝?

进风口在另外的部分,出风口要预留,这个没办法减掉。降噪到50-60左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就是这样,我这个箱体还开了两个出风口的洞φ80的

我也想这样干,就担心噪音通过散热口扩散出来了

网友(点评):
我测过莫得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๑•̀ㅂ•́)و&# ...

啊,已经是个罩子把风机罩起来的,还要做个罩子,这不太好吧

网友:
建议看一下大型建筑换气风扇降噪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