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与楼板载荷安全问题

楼主(2023-11-09):
最近公司新研发了一种基于机械臂调酒的项目,设备总重4.2T,占地面积约为8.5㎡(不规则不完全贴地,有部分H型钢贴地,部分结构由地脚放置),这样情况下设备对楼板载荷为4.9KN/㎡,已知场地楼板载荷为3.5KN/㎡,请问这种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PS.车展中汽车算有效面积载荷也远大于平均载荷)

根据LZ之前了解到楼板载荷为平均载荷,实际存在重量分布不均匀的情况,设计时是根据楼板总称重来算的吗?综上,有啥解决办法嘛?

网友:
不能放一楼么

网友A:
垫板试试?

网友:
老哥,考虑碳纤维板材轻量化就联系我dh6425807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板试试?

垫板的话是类似于铁质平台吗?如果是平台的话,本身重量会增加负载。可以细说一下是什么垫板吗?老哥

网友(点评):
增大面积,减小压强。罗盛教救小孩的故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板试试?

是什么类型的垫板呀?老哥可以说得详细一点嘛?

网友B:
楼塌了论坛大佬是不负责的。告诉领导你不会弄,需要找设计院的人评估一下。领导不找那要领导签字同意,出事了他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塌了论坛大佬是不负责的。告诉领导你不会弄,需要找设计院的人评估一下。领导不找那要领导签字同意,出事 ...

OK 明白了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塌了论坛大佬是不负责的。告诉领导你不会弄,需要找设计院的人评估一下。领导不找那要领导签字同意,出事 ...

老哥,这种情况下,设计院那边会出具什么证明嘛?

网友C:
楼上大虾在理。
我之前做过一个3.5吨的设备上4楼,说实话这个很麻烦又是动态载荷静态载荷,还有什么预留的安全空间的。最后是联系了厂区建筑的设计院,和他们一起讨论确认的数据,然后汇报给领导怎样怎样,才算是完结。   这个东西我建议你不要自己拍脑袋查百度,应该和专业人士沟通,设备重量,压力面积,设备位置(是否靠近大支撑梁或者横梁?),专业的东西就该找专业的人,最后有了结论汇报上去。而不是你自己通过社友,或者百度查资料的方法觉得没问题就ok了。 上楼的大重量设备,如果出安全问题,那真的是大恐怖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塌了论坛大佬是不负责的。告诉领导你不会弄,需要找设计院的人评估一下。领导不找那要领导签字同意,出事 ...

我在想,什么机械臂调酒,需要4.2T????

网友(点评):
可能是一个超大的酒缸,然后巨大的机械臂带动大桨叶在里边搅拌2333

网友(点评):
不知道是不是把外部建筑也算进去了,单单一个调酒的机械臂4.2T有点夸张。

网友(点评):
对啊,这才是问题的焦点。我搜了一下,如果2个机械臂,不可能要这么重。酒水这种东西,可以分布式冰柜储存,搞个泵抽一下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大虾在理。
我之前做过一个3.5吨的设备上4楼,说实话这个很麻烦又是动态载荷静态载荷,还有什么预留的 ...

明白了老哥,十分感谢。我们现在打算的就是直接放在一层,没有任何地下结构,等测试完之后,再请设计院的工程计算一下,最后再选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在想,什么机械臂调酒,需要4.2T????

应用场所参考国外makrshakr,不是工业产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用场所参考国外makrshakr,不是工业产品

makr shakr这种轻载应用,应该使用普通的六轴服务机械臂就可以了。没必要采用工业机械臂,那么傻大黑粗。

就这一块都能省下很多死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场所参考国外makrshakr,不是工业产品

总共多少个机械臂?至少2pcs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老哥,十分感谢。我们现在打算的就是直接放在一层,没有任何地下结构,等测试完之后,再请设计院的 ...

酒吧不一定在一楼。很多在高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用场所参考国外makrshakr,不是工业产品

https://www.douyin.com/user/MS4wLjABAAAAEI8DmDFQG2I_EwFml7ByIAfwOjbkH6jWytWbrx-F48bo57ehPaSfwRNvdmfqioyb?modal_id=7220238630512495909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kr shakr这种轻载应用,应该使用普通的六轴服务机械臂就可以了。没必要采用工业机械臂,那么傻大黑粗。 ...

makrshakr他们用的是库卡的工业机械臂,而且我们不是完全仿他们,是应用场所类似,我们放了很多互动屏幕,整体结构完全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kr shakr这种轻载应用,应该使用普通的六轴服务机械臂就可以了。没必要采用工业机械臂,那么傻大黑粗。 ...

而且makrshakr他们外观件用的是塑料件,整体结构方正,除了机械臂之外没有多少硬件,我们外观件用的全是钣金,钣金结构就一吨多了(无语)

网友(点评):
钣金不会是怕变形用到了3mm吧

网友:
需要土建来核算,机械不要抢人家饭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且makrshakr他们外观件用的是塑料件,整体结构方正,除了机械臂之外没有多少硬件,我们外观件用的全是 ...

你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没有产品经理把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在产品设计的时候,没有产品经理把关吗。

还真没有

网友:
需要设计院确认

网友:
|冒泡泡的皮皮虾发表于 11-09 15:06
而且makrshakr他们外观件用的是塑料件,整体结构方正,除了机械臂之外没有多少硬件,我们外观件用的全是钣金,钣金结构就一吨多了(无语)

该不会外覆了主站坦克的装甲吧…

网友:
已知:设备总重4.2T,占地面积约为8.5㎡,设备对楼板载荷为4.9KN/㎡,场地楼板载荷为3.5KN/㎡
受力部分做2块分压板,S=2㎡(3.5KN/㎡x2=7KN/㎡),放在2端或者前后撑起设备,其他部分做小的分压板辅助调节就行,3点定面。
想知道具体的数据,你就校核一下设备静态载荷和动态载荷以及最终的压强。然后调整分压板的面积,满足设备对楼板的载荷需求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D:
makr shakr这种轻载应用,应该使用普通的六轴服务机械臂就可以了。没必要采用工业机械臂,那么傻大黑粗。 ...

@xmdesign 大佬怎么看这种机械臂进入消费领域?

而且某米某团都在推协作机械臂,不至于那么傻大黑粗。

所以lz这种调酒的轻载荷,我觉得机械臂可以大幅减重。

钣金也没必要搞太大太重,有很多方法可以减重,镂空,轻质替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xmdesign 大佬怎么看这种机械臂进入消费领域?

机械臂进入消费市场除了性价比,另外关键因素之一是售后技术服务问题,我主要针对arduino、树莓派等生态集群提供本体解决方案和基本控制,这样就可以把售后技术服务逐步“消除”。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机械臂进入消费市场除了性价比,另外关键因素之一是售后技术服务问题,我主要针对arduino、树莓派等生态 ...

楼主大概是这种应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机械臂进入消费市场除了性价比,另外关键因素之一是售后技术服务问题,我主要针对arduino、树莓派等生态 ...

降低售后服务成本的思路是OT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降低售后服务成本的思路是OTA?

对接生态圈是一种市场推广策略,最终目标是做更上游的减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接生态圈是一种市场推广策略,最终目标是做更上游的减速器

一般理解上游应该偏软件了,资本了;

减速器作为一个标件,个人在这个领域有搞头吗,不解ing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理解上游应该偏软件了,资本了;

减速器作为一个标件,个人在这个领域有搞头吗,不解ing

铁打的核心部件(芯片、伺服电机、减速器),流水的应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