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带总是容易松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11-09):
不管你每次怎么扎紧,走着走着就容易松,这是什么机械原理

网友:
因为在相对力的作用下你的脚背和鞋带的位置产生了力,所以冲击力就产生了,因此你系鞋带越紧当你走路的时候越容易掉,正常做法是洗了鞋带后把结往后退一下

网友:
没有自锁

网友:
绑个死结,就没有这个烦恼了

网友:
一口袋粮食,搬起来往地上砘几下,为什么里面空间总是变大而不是变小?

网友:
间隙与振动

网友:
采用有限元计算一下

网友:
扁鞋带就不容易掉!圆鞋带就比较容易掉!如果系的是圆鞋带,换成扁鞋带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系的圆鞋带基本上一天散个五、六次,系扁鞋带就从来没有散过!

网友:
鞋带的摩擦力不够,拉紧后随着鞋带的摆动,绳结部分逐渐松动直至脱落。有双鞋子,稍不注意没拉太紧,跑四五公里就会掉。另一双隔三差五也会掉,不过频率低点。其它鞋子,有的摩擦力更大、有的带锯齿、有的带塑料自锁件,都不会出现松的情况,跑个五十公里也能维持原样。跑马拉松的路过

网友:
反着系鞋带

网友:
摩擦力不够,要么增加压力,就是系紧点,要么提高摩擦系数,就是更换鞋带材质

网友:
小孩子的鞋带总是散,年纪大了就不会了。

网友A:
我在手机上看到一种鞋带系法,就不会松。
就是两端都折一下,然后再交叉拉紧就行了。
不知道我这样描述,说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手机上看到一种鞋带系法,就不会松。
就是两端都折一下,然后再交叉拉紧就行了。
不知道我这样描述, ...

你觉得呢

网友:
应该是鞋带材质有关系,以及手法不对,我有双鞋子刚开始怎么系都容易松掉,拉的再紧也没用,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鞋带系好的时候,习惯性的会再拉紧一点,这时候反而会松动了。你试一下系好的时候然后扯一下鞋带是松的还是紧的。

网友:
和材料有关系,棉绳摩擦系数大不容易松

网友: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4725598584157079567
最后一种应该可以终结松动了

网友(点评):
这个确实超级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