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304不锈钢螺钉,为什么有的硬有的软?

楼主(2023-11-09):
同样标注304不锈钢螺钉,用手钻拧紧螺钉,同样的力矩,同样规格的螺钉,供应商不一样,有的会断,有的不断,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质量参差不齐呗

网友:
以次充好

网友A:
硬的是假货,硬的是201,304很软,

网友(点评):
这个还是真的,二者的屈服强度差了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的是假货,硬的是201,304很软,

(๑•̀ㅂ•́)و✧:;是這個道理❗

网友:
材质特性的,及使用要求的矛盾

要求要有一定硬度(无形中对标钢的),经过处理,硬度上来就会断, 特别对小螺钉体现的很明显,

同型号材质虽有区别,常规使用一般没有想象那么大

网友:
304的强化手段,只能是固溶,非常有限。几乎没硬度,所以硬的304,一定是假的304

网友:
看你描述,不是硬和软的事,而是强度不一样的问题,这一般是工艺造成的

网友:
状态不一样 或者热处理工艺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