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nsys接触分析

楼主(2023-11-09):
设置接触面为光滑,怎么分析出来的结果接触面是粘在一起的?系统把两个零件当一个零件分析,接触面似乎不存在。拜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存不存在不是似乎的事情,你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接触对设置。

网友:
俩东西分别画网格,然后在接触面设定数据传递。如果是当个整体一起画的网格,那就没有接触面了。

网友:
到DM里面看看是不是设置成共节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