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何解?SW螺纹线配合有空隙

楼主(2023-11-09):
开的直径18mm的孔,轴也是直径18,在孔和轴上用的命令都是M18X1.5的螺纹,为什么配合有空隙,求解答

网友A:
有就有呗,反正是一个装饰作用

楼主:

开的直径18mm的孔,轴也是直径18,在孔和轴上用的命令都是M18X1.5的螺纹,为什么配合有空隙,求解答

楼主:
我不知道那种情况是因为软件操作问题,还是开孔大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就有呗,反正是一个装饰作用

你能帮我看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吗(我发图片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那种情况是因为软件操作问题,还是开孔大小问题

建议你去翻翻书或者买个螺母看看并测量,M18*1.5内螺纹是长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翻翻书或者买个螺母看看并测量,M18*1.5内螺纹是长什么样

我知道公称直径是大径,按理说应该是能配合的,我用螺纹线命令时候内孔只能剪切螺纹线,不能拉伸螺纹线,就导致现在这种情况了

网友C:
M18 的内螺纹18是大径,钻底孔按小径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翻翻书或者买个螺母看看并测量,M18*1.5内螺纹是长什么样

谢谢师傅,我搜了下内径尺寸,把孔尺寸改为内径大小,可以配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18 的内螺纹18是大径,钻底孔按小径钻。。。

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已经改好了,谢谢提醒

网友:
螺纹 不用画出牙性,直接用装饰螺纹线画出来就行

网友:
截图或者用数据说话,M18×1.5 装饰螺纹直径就是小径尺寸,你要算下

网友:
M18螺纹的底孔肯定不是18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