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钢丝末端折成一个小圆环?

楼主(2023-11-09):
我有M3的钢丝,怕它末端戳到人,所以想折成一个很小的圆环,越小越好。
现在是用钳子折的,累死了。有别的好办法吗?或者做一台小机器?

网友:
碰焊一个小螺母上去或是用氩弧焊烧成球

网友(点评):
没有焊机。再说黑乎乎的也难看,难道还要再砂一遍?

网友:
钢丝M3? 带螺纹?

直接热缩管不香么

网友(点评):
钢丝光滑,热缩管不牢的。

网友(点评):
你不是说M3吗

网友:
带个帽子

网友A:
这玩意儿

网友(点评):
这种只能夹钢丝绳。我的实心钢丝比它还硬,夹不牢的。

网友:
套个热缩管最简单有效,不要的时候还能拿掉复原。

网友B:
开个模具,冲压

网友:
穿孔珍珠+胶水;钢珠+焊接;钻孔木珠+胶水;塑料珠子+热粘结(或胶水)

网友(点评):
这钢丝是装在小车子上的,末端打环是防止扎人。撞击力度很大,胶水肯定不行。而钢珠焊接又太重太贵了。

网友C:
你这需求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弹簧收口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个模具,冲压

大佬,暴力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需求让我想起了之前看的弹簧收口视频

弹簧直接在弹簧机上卷曲,这叫收口吗?

网友(点评):
那叫啥,压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弹簧直接在弹簧机上卷曲,这叫收口吗?

不懂大佬说的收口指哪个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儿

那就参考这种手动折弯的做个工装,或者买一个自己改下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