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异响(求助)

楼主(2023-11-10):
小齿轮(主动)带动大齿轮,大齿轮带动的是曲柄滑块,滑块受到作用力的时候,齿轮啮合处会产生一下异响,不受到作用力的时候就没事,我在想是不是我这个小齿轮和滑块之间的夹角太大了(54.57°),导致对小齿轮的受力产生了影响,但是没有依据,说不出来理由。又或者可能是我的齿轮厚度太薄了,齿轮的承受载荷不够?求助大家!

网友:
设计这种结构,滑块在最终端,要受较小的力,否则小齿轮受的转动力矩太大。

网友A:
大概率是齿轮啮合面有间隙,导致传动过程中滑块受力一旦与旋转方向相反,便会异响。按你图示运动方向,当曲杆从目前状态变化到下,就应该会有异响。

网友B:
你这声音是不是周期性的?估计齿轮间隙太大,大齿轮转一圈,阻力在不同相位作用的齿面的方向不同

网友(点评):
负载越大,速度越快,异响越厉害

网友C:
大概率是组装问题。
要么是俩齿轮之间没贴紧,有缝。要么是两旋转轴有夹角,不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声音是不是周期性的?估计齿轮间隙太大,大齿轮转一圈,阻力在不同相位作用的齿面的方向不同

是啊,就是每次滑块快要达到前死点的时候,滑块受到作用力的时候,就会响一下,但是把作用力取消掉了,不受力的情况下,空转一圈就不响,我也想过是不是齿轮间隙的问题,但是,它就只在受力的那一下产生异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我设计的问题,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夹角的问题导致的异响。

网友(点评):
ヾ(╹◡╹)ノ~✨:试试,曲柄加个平衡锤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齿轮啮合面有间隙,导致传动过程中滑块受力一旦与旋转方向相反,便会异响。按你图示运动方向,当曲 ...

是这样,就是大概在这个阶段会响一下,滑块受到作用力了就响,那么跟我这个夹角的设计是否有关系?现在就是讨论是否要改这个夹角,把夹角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是组装问题。
要么是俩齿轮之间没贴紧,有缝。要么是两旋转轴有夹角,不平行。

嗯嗯,我也想过是齿轮装配可能没装配好,但是滑块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正常一圈,齿轮就不会异响,还有就是也许齿轮也得拆下来,看看是不是受到作用力的那几个齿是不是磨损变形了。

网友:
改成同步带

网友D:
和夹角没关系。你受力时大概率是滑块减速对齿轮作功阶段吧,这时滑块带动大齿轮加速,两齿轮间隙是反向的,突然受力会变成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夹角没关系。你受力时大概率是滑块减速对齿轮作功阶段吧,这时滑块带动大齿轮加速,两齿轮间隙是反向的, ...

那这个和夹角没关系的话,那应该就是齿轮的装配间隙,或者是我齿轮的齿厚,以及模数的选择有问题,不太能承受作用力带给齿轮的载荷,是这个意思嘛?

网友(点评):
跟间隙有关系,还和系统结构有关系,假如可以增加滑块的摩擦力的话,会消除或减少冲击,冲压机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如果是周期性异响,估计是间隙大,齿轮啮合有冲击导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就是大概在这个阶段会响一下,滑块受到作用力了就响,那么跟我这个夹角的设计是否有关系?现在就 ...

既然能锁定齿面啮合问题,这就跟你布置的角度无关了。改成同轴驱动或带传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想过是齿轮装配可能没装配好,但是滑块在不受力的情况下,正常一圈,齿轮就不会异响,还有就是 ...

或者是滑块。如果滑块和滑道,或者是连杆和滑块,之间的间隙太大,也可能这样

网友:
*ଘ(੭*ˊᵕˋ)੭*:;✨过滑块顶点后大齿轮撞小齿轮❗

网友:
滑块顶到死点位置做个限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