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建筑房顶上的塑像都有名字,不单单只是装饰

楼主(2023-11-10):
古建筑房顶上的塑像都有名字,不单单只是装饰,更是一种文化。

网友:
五脊六兽

故宫博物院全景“五脊六兽”最初为建筑用语。用于中国传统建筑屋顶脊饰,具有与丰富的文化艺术内涵。中国古代建筑,尤其是明清建筑,屋顶规格最好的是庑殿顶。庑殿顶有一条正脊和四条垂脊,即“五脊”,每条脊的两端各有一只兽,统称“五脊六兽”。也有认为,“六兽”指正脊端头的吻兽、鸱吻背面的背兽、戗脊端头的戗兽(也叫垂兽)、垂脊上的一排蹲兽(也叫跑兽、小跑)、仔角梁端头的套兽、围脊上的合角兽。紫禁城太和殿的“五脊六兽”是中国古代建筑最具代表性的。

太和殿“五脊六兽”示意图。 龚唯制图太和殿的小跑太和殿屋顶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戗脊前的一排小跑。为了彰显至高无上的地位,故宫太和殿有着绝无仅有的十只小跑。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太和殿屋脊上的“骑凤仙人”后面跟着“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狎鱼、狻猊、獬豸、斗牛、行什”等异兽。

太和殿的小跑。 龚唯 制图骑凤仙人(qi feng xian ren)骑凤仙人是来盖住瓦钉的“瓦钉帽”,防止瓦钉生锈。骑凤仙人出现于明朝朱棣时期。宋代建筑的檐角处会装饰嫔伽佛教传说中的神鸟、人面鸟身,因为歌声特别优美,又称妙音鸟。到了明代,皇帝推崇道教,人面鸟身的嫔伽逐渐变成了骑着凤鸟的道家仙人。

龙(long)仙人后面第一位是龙。龙可以携水镇火,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天子的化身,代表至高无上的尊贵。

凤(feng)第二位是凤。雄为凤,雌为凰,比喻尊贵、有圣德之人,是祥瑞的象征,也代表皇后。

狮(shi)子第三位是狮子。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作吼,群兽慑服,寓意勇猛威严。石狮子可以守护家宅的安宁。

海马(hai ma)第四位是海马。海马也叫落龙子,象征忠勇吉祥。无论入海入渊,均可逢凶化吉。明清时期九品武官官服补子的图案为海马。

天马(tian ma)第五位是天马。天马与海马均为古代吉祥的化身,天马还是尊贵的象征。汉代时称西域的良马为天马,“天马行空,独来独往”,寓意日行千里,追风逐日,开拓疆土。

狎鱼(xia yu)第六位是狎鱼。龙头鱼身,也被称为鳌鱼。狎鱼与下雨谐音,寓意兴风作雨,灭火防灾。

狻猊(suan ni)第七位是狻猊。狻猊形状与狮子类似,喜欢静,好坐及烟火。有人说狻猊是与狮子同类的猛兽,也有人认为它是龙的九子之一。据说可以食虎豹,降服百兽,护佑平安。

獬豸(xie zhi)第八位是獬豸。獬豸与狮子类似,是司法公正的象征。据《异物志》记载:“东北荒中有兽,名獬豸,一角,性忠,见人斗则触不直者,闻人论则咋不正者”明代的风宪官、清代的御史官官服补子的图案均为獬豸。

斗牛(dou niu)第九位是斗牛。据说是一种虬龙。牛角龙身,四指为龙爪,可以镇邪、护宅,常出现在明代三品官员的赐服(斗牛服)上。

行什(hang shi)第十位是行什。人身猴脸,很像雷公或者雷震子,传说有防雷和消灾免祸的功能。据《太和殿纪事》记载,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重建太和殿时,由于不再烧造头样瓦,使用的是二样筒瓦(明代的琉璃瓦件共分为十样,头样瓦最大,十样瓦最小)。这样如果还安装九只走兽,就会造成后面位置出现空缺,于是加上一直行什。希望它可以保佑紫禁城免于雷火,因为仅明代紫禁城就曾遭受过14次以上的雷击火灾。

小跑的等级明清两代有明确规定,出去太和殿的“十全十美”外,其他建筑上的小跑都必须用奇数,数目根据建筑的等级增减,而且最多为九个。这一规定执行的模范自然是故宫了。保和殿、皇极殿为九个,太和门、斋宫、中和殿为七个,东西六宫、昭德门及景运门北侧宫墙为五个。

保和殿西侧的两层脊兽,值得注意的是上层最后的小跑个头偏小。段旭 图

斋宫东侧顶。段旭 图

约景运门北侧宫墙处。段旭 图太庙、孔庙显然属于级别比较高的建筑,其主体建筑均使用了九个小跑。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地方,与太庙和孔庙合称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庙宇。但其政治地位明显要比太庙和孔庙略低,因此主体建筑的小跑为七只。这一等级的还有北海公园(明清的帝苑)、鼓楼、普度寺(清朝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在北京的住所)。

太庙祧殿西侧顶 。段旭 图太和殿的鸱吻在晋代之后的记载中,出现“鸱(chí)尾”一词。中唐之后,“尾”字变成“吻”字,又称鸱吻,吻兽通常置于古代大型建筑屋脊上的“避邪物”,守护家宅平安,冀求丰衣足食、人丁兴旺。在太和殿正脊两端各有一只鸱吻,既是防水构件同时也起装饰作用,这对鸱吻堪称目前国内古建中最大的一对。大型鸱吻都是由数量不等的琉璃构件拼接而成,这样既便于烧制也容易施工。吻件按大小分为“二样”至“九样”不等,而太和殿正脊上的鸱吻是我国现存古建中最大的一对正吻,是由13件构件拼接而成,因此也称“十三拼”。

太和殿上的鸱吻在中国古代建筑屋顶脊饰中,各种各样的动物形象或者人物形象,无论是在类型、外形构造,还是在颜色使用上,都与宗教设想中的庇护理念相关。脊兽,这种想象产物的构形与其内涵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才是中国古代建筑屋顶脊饰的文化价值原因所在。正如梁思成先生说过的,屋檐上的神兽“使本来极无趣笨拙的实际部分,成为整个建筑物美丽的冠冕”。图文来源:UNESCO、《西洋镜-五脊六兽》、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