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技术10个知识点

楼主(2023-11-10):
1、什么是引弧?引弧有哪些方法?引弧时需要注意什么?
引燃并产生稳定电弧的过程称为引弧。引弧方法划擦引弧法和直接引弧法两种。
划擦引弧法,将焊条末端对准引弧处,然后像划火柴似的,使焊条在焊件表面利用腕力轻轻的划一下,划擦距离10-20毫米,并将焊条提起3-3毫米。
直接引弧法,先将焊条对准焊件待焊部位轻轻触击,并将焊条适时提起2-3毫米,即可引燃。
引弧时焊条提起动作要快,否则容易粘在工件上。如发生粘条,可将焊条左右摇动后拉开,若接不开,则要松开焊钳,切断焊接电路,待焊件稍冷后再作处理。

引弧时需注意以下几点:
(1)引弧后应保证电弧长度不超过焊条的直径。引弧时不要用力过大,防止引弧端药皮碰裂,甚至脱落,影响引弧和焊接。
(2)引弧时不能随意在焊件上打火,尤其是高强度钢、低温钢、不锈钢。这是因为电弧划伤部位容易引起淬硬或微裂,不锈钢会降低耐蚀性。
(3)引弧时,如果将焊条与焊件连在一起,通过晃动不能取下,应立即将焊钳取下,待焊条冷却后,就很容易取下来了。

2、什么是焊前的点固?
为了固定两焊件的相对位置,焊前要在工件两端进行定位焊(通常称为点固)。
点固后要把渣清理干净。若焊件较长,则可每隔200-300mm左右,点固一个焊点。

3、什么叫正接?什么叫反接?
在焊接过程中,电弧焊机的两个极分别接到焊条和焊件上,形成一个完整的焊接回路。
对于直流焊机来说,一个极为正极,另一个极为负极。当焊件接正极,焊钳(焊条)接负极时,称为正接法(简称正接),反之称为反接法(简称反接)。
对于交流焊机,由于电源的极性是交变的,所以不存在正接和反接的问题。

4、焊条电弧焊焊接时如何起头?
焊缝的起头是焊缝的开始部分,由于焊件的温度低,引弧后又不能迅速的使焊件温度升高,一般情况下,这部分焊缝余高略高,熔深较浅,甚至会出现融合不良和夹渣,因此引弧后应稍微拉长电弧对工件预热,然后压力电弧进行正常焊接。
平焊和碱性焊条多采用回焊法,从距离始焊点10毫米引弧,回焊到起始点,逐渐压低电弧,同时焊条做微微摆动,从而达到所需要的焊缝宽度,然后进行正常的焊接。

5、焊接电弧电压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电弧两端(两电极)之间的电压降称为电弧电压。它包括阴极电压降、阳极电压降和弧柱电压降,在数值上等于三个电压降之和。
电弧电压主要取决于电弧长度,电弧长电弧电压大,电弧短电弧电压小。电弧电压大则焊缝熔宽大,电弧电压小则焊缝熔宽小。
在焊接过程中,为了获得合适的熔宽和熔深,随着焊接电流的增大,应该相应增大电弧电压。

6、焊接速度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单道焊缝长度称为焊接速度。焊接的速度取决于焊接电流的大小。焊接电流大,可提高焊接速度,但不要误认为焊接生产效率的高低取决于焊接速度;
不是焊接速度越高,焊接生产效率就越高,而是焊接电流大小决定焊接生产效率的高低。焊接电流越大,单位时间内熔化金属量越多,则焊接生产效率越高。
在一定焊接电流下,焊接速度的大小影响着焊道厚度。焊接速度大则焊道薄,焊接速度小则焊道厚。

7、为什么焊接电弧会偏吹?有什么危害?
引起焊接电弧偏吹的因素有以下三种:
(1)焊条药皮偏心量过大引起电弧偏吹:
焊条电弧焊时,焊条药皮的熔化速度比焊芯熔化速度慢,在焊接过程中焊条药皮形成一个套管,有利于保护电弧。当焊条药皮厚薄不均匀时,厚药皮的熔化速度慢于薄药皮,则在焊接过程中的药皮套管长度方向出现偏斜,势必引起电弧偏向药皮薄的方向。
(2)电弧区域磁场强度不均匀引起的电弧偏吹:
由于电弧轴线两侧受到不对称磁场作用力,电弧偏向磁场强度弱的方向。电弧区的一侧有良好导体(如筋板)存在时,则电弧偏向导体一侧。假如连接工件的电缆线接到电弧轴线的左侧,则电弧向右侧偏吹。
(3)电弧周围的气流干扰引起电弧偏吹:
电弧顺着气流方向偏吹,即从强气流向弱气流方向偏吹。
电弧偏吹的结果:
破坏了电弧的稳定性,使电弧区保护不良,飞溅严重,可造成气孔、未焊透等焊接缺陷。

8、防止电弧偏吹的措施有哪些?
防止电弧偏吹的措施有:
(1)选择药皮不偏心的焊条,并按规定烘干。
(2)采用短弧操作,以增强电弧的“刚度”来抵消电弧偏吹的影响。
(3)调整焊条施焊角度,使焊条倾斜角度偏向电弧偏吹的反方向,通过改变施焊倾斜角度来改善电弧偏吹的现象。
(4)在焊接有间隙的对接焊缝第一层焊缝时,可在间隙背部加垫板或填焊丝,以防止热对流引起的电弧偏吹。也可采用逆向分段法,或焊缝两端增加引弧板与熄弧板来改善热对流引起的电弧偏吹。
(5)在焊接钢结构(如带筋的梁柱结构)尽可能采用交流电源。
(6)通过改变连接焊件的电缆线(地线)部位,尽可能使电弧周围的磁场作用力均匀分布。

9、焊条电弧焊时,对焊条有什么要求?
选用焊条时应考虑下列原则:
(1)根据被焊金属材料类别选择相应焊条种类(大类)。例如,焊接碳钢或普通低合金钢时,应选用结构钢焊条。
(2)焊缝性能要和母材性能相同,或焊缝化学成分类型和母材相同,以保证性能相同。
选用结构钢焊条时,首先根据母材的抗拉强度按“等强”原则,选用强度级别相同的结构钢焊条。其次,对于焊缝性能(延性、韧性)要求高的重要结构,或容易产生裂纹的钢材和结构(厚度大、刚性大、施焊环境温度低等)焊接时,应选用碱性焊条,甚至超低氢焊条、高韧性焊条。
选用不锈钢焊条及钼和铬钼耐热钢焊条时,应根据母材化学成分类型选择化学成分类型相同的焊条。
(3)焊条工艺性能要满足施焊要求。如在非水平位置施焊时,应选用适于各种位置焊接的焊条。又如,向下立焊、管道焊接、底层焊接、盖面焊、重力焊时,可选用相应的专用焊条。此外,在保证性能要求的前提下、应优先选择价格低、熔敷效率高的焊条。

10、什么是定位焊?定位焊应注意哪些事项?
焊前,为装配和固定焊件上的接缝位置而进行的焊接。装配与焊接是焊接结构制造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环节。而定位焊则是装配环节中经常采用的方法。因为定位焊缝是作为正式焊缝留在焊接结构中,因此对定位焊使用的焊条、焊接工艺以及操作技能,应与正式焊缝完全一致。
定位焊应遵循如下要求:
(1)定位焊的焊条原则上与产品焊缝相同。当采用拉紧板对合金结构钢进行定位焊时,允许采用比产品焊缝强度低的低氢型药皮焊条。
(2)定位焊的焊条应按规定烘干。
(3)定位焊的预热温度应取产品焊缝预热温度上限。定位焊处预热范围为定位焊周围约150mm。
(4)定位焊可采用稍大的线能量,既要焊牢又要防止咬边,可采用连续多层多道焊。
(5)避免在焊缝或结构断面突变处进行定位焊。

网友(2025-04-22):
感觉知识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