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显微镜下钢材表面的微小裂缝

楼主(2023-11-10):
经过上色处理,扫描电子显微镜下钢材表面的微小裂缝(0.03毫米),仿佛大裂谷一般。

网友:
电子显微镜能看出来缺陷种类么,
一个零件和其他零件配合地方断裂了,怎么判定是摩擦导致的还是冲击导致?

网友(点评):
可以看下断口,冲击断裂和疲劳断裂的断口就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