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加工件报价

楼主(2023-11-10):
做非标生产线,前期方案阶段报价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诸如气缸、电机、模组、相机和机械手等标准产品还可以找供应商问下大概价格,跟最终价格也差不了多少。可是加工件这块就不好弄了,因为方案阶段加工件图纸还没有,请问各位同行们,这块儿的报价一般是怎么给的呢

网友A:
把图发我,我给你报个加工件的价,13066937362.我开黑作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图发我,我给你报个加工件的价,13066937362.我开黑作坊的

不管黑作坊、白作坊,能干活儿的就是好作坊,哈哈哈
其实我是想找一个快速出加工件报价的方法,因为我们出报价的时候还没有出加工件的加工图纸

网友(点评):
有个简单通用的办法,看机加件的复杂程度,然后以材料费为基础,简单的系数定低一点,比如我们以前只是一些下料钻孔的简单件就是材料费*1.2左右

网友B:
加工件重量多少 碳钢直接乘以三倍重量,不锈钢五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件重量多少 碳钢直接乘以三倍重量,不锈钢五倍

我原来是半精加工的按材料费的2倍,精加工按材料费的3倍,是不是报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原来是半精加工的按材料费的2倍,精加工按材料费的3倍,是不是报少了

都是碳钢吗?加工难度大不大,难度不大,碳钢这个报价可以,不少报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碳钢吗?加工难度大不大,难度不大,碳钢这个报价可以,不少报价

绝大部分加工难度都不大,(有些时候会做模具,会用到研磨抛光,这些东西数量少就会找加工厂要报价),基本都是碳钢镀铬,也会用到一些铝板

网友(点评):
那就这样报价就行了,我们设备都是按重量乘以3倍来的,我们设备很多很杂,但前期方案报价非常快,三维模型一出来,SOLIDwokes测量一下重量价格就出来了很简很快的

网友:
材料的成本+人工成本然后乘个2.5或者3倍

网友:
非标可以按零件多少估价,去掉一些台板啥的,其他零件按几百一个计算就可以了,至于到底按几百块(400~500)一个,需要结合行业特点,我们做得多,有大数据统计一下,差不了。

网友:
按材料价格乘二,如果加工复杂的情况下工费按材料费的两倍或更多

网友(点评):
这个小哥哥有点帅

网友C:
方案阶段只能预算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案阶段只能预算估啊

对啊,就是估算一个大概价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