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掌握机加(车+铣)设计能力

楼主(2023-11-10):
  我一直做的设计方面的工作,最近领导要求做零件的机加作业指导书(主要是数车和CNC),里面有很多参数,如刀具选择、主轴转速、进给速度等等,我也知道这些参数对表面粗糙度、孔位置度都有影响,就是从没接触过实践,前辈们能指导一下如何才能快速掌握机加工艺设计能力。

网友:
瞎说就行了,中国都这样干 ,没干 过的指挥干 过的,你只要瞎说就行,镗孔59.5的孔,先不管你材料,不管你刀具,刀具用YG8,以铝为例,59.5*1500*3.14=280米,200/1500/1=0.13,精镗,
先不扯你用的机床和镗刀,1500转镗59.5的孔,加工效率太高了,一般我这里只能是120转,进给12,
铣刀8的,5000转,8*5000*3.14=125米理论上不是应该给切削速度和进给速度吗,你只要按标准给定切削速度,比如加工6061铝,切削速度120米,进给每齿0.10,哪8的刀就是120/8/3.14*1000=4777转,F值就是4777*3*0.1=1433,哪S=4777,F=1430,加工45钢,切削速度60米,进给0.15/齿
这样做的作业书才对,
铣平面,以常用63飞刀为例,加工45钢,切削速度60,60/63/3.14*1000=300转,你这给2000转,太吓人了
不过多数工厂都是瞎来,我前几天去一家,钻孔,16的钻头转速1800,听到响再降,我问他为什么不按切削速度,工人说管我鸟事,编程编的

网友:
大差不差写一下,实在不明白问下操作工,这个东西没人看的,就是一个文件而已,我们之前车间生产也要编制工艺流程卡,作业指导书,后来看工人都不看这个文件,感觉没啥用,就把工艺部门几个人,能做设计的就去设计了,不能做设计的就开除了

网友:
先抄现成的,然后找现场操作师傅确认,和师傅搞好关系哈;更进一步,找刀具供应商给推荐参数,最后跟踪加工效果,不断对比验证

网友:
多干就行了,这个靠经验积累

网友:
机加工艺技术手册

网友(2025-03-22):
让编程调试的填个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