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腔体中活动轴的密封圈选择

楼主(2023-11-10):
最近接手个项目,一个真空腔体密封,气缸连接活动轴,活动轴直线运动,需要保持真空密封性,密封圈采用哪种密封圈最好呢? 看之前其他工程师有用O型圈,有用泛塞圈的?
最后图片要怎么插入正文呀

网友:
(ง •̀_•́)ง ꯭ ꯭氣꯭壓꯭多꯭少꯭⁉꯭️꯭

网友:
O型圈,泛塞圈, 活塞密封圈 (V形的反向安装)  都可以使用,

主要靠虑频率,速度,寿命

网友:
有油啊、水啊或者其他液体么,注意密封圈腐蚀

网友:
真空腔体用磁流体密封比较好,以前我们单晶炉、多晶炉高真空密封都用磁流体

网友(点评):
有意思的磁流体密封

网友(点评):
半导体行业真空设备确实是用磁流体密封

网友:
0型圈安装在活动轴上,滑动部分镜面光洁度,用蓖麻油或是真空硅脂作为润滑,定期更换o型圈

网友:
用轴用密封圈吧,这个可以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