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管机】 切出来的有长短,请教一下可能啥问题

楼主(2023-11-10):
自动切管机  用了一年左右  【厂家就不谈了,失联】

0.2~~0.5 长短误差
送料是伺服电机

楼主:
好的

这回的花里胡哨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๑•̀ㅂ•́)و✧

网友B:
所以从控制程序上要按时更新密码很重要,
某激光公司卖出去的设备,一年里头每三个月更新一次密码,

网友(点评):
我怎么听说是贷款的机器隔段时间需要重新输入密码呢,贷款没还就没有密码了

网友(点评):
密码?买的新机,要密码,我只好拆了控制器,把上面一个芯片重新烧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从控制程序上要按时更新密码很重要,
某激光公司卖出去的设备,一年里头每三个月更新一次密码,

光公司卖出去的设备,一年里头每三个月更新一次密

网友(点评):
你是碰到不懂的,碰到我,我直接给你破解,不要说破不了,

网友C:
我觉得很正常,锯片的磨损,一系列的装夹误差,导轨的间隙,还气缸同步,是否内泄漏等因素都可以造成0.2-0.5

本身买的都不是精密的设备,就将就用吧,如果是机加件,留余量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很正常,锯片的磨损,一系列的装夹误差,导轨的间隙,还气缸同步,是否内泄漏等因素都可以造成0.2-0. ...

后道是双头倒角  有长短    不好倒啊

网友:
什么单位啊,mm正常吧,米不正常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