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师傅做过多头锯非标切管机吗

楼主(2023-11-10):
差不多下图这样的
一刀下去

切得管比较短  126  235 277mm

网友A:
我做过一款机器,200毫米长度装了10几片锯片,一刀下去分成了10几份

网友:
这不是很容易吗,多摆几把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一款机器,200毫米长度装了10几片锯片,一刀下去分成了10几份

是切圆管吗

网友A:
我是切片,跟圆管好像也差不多吧

楼主:
哪里呀  江浙沪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切片,跟圆管好像也差不多吧

来个参考哈

因为我切断的 长度比较短  主要是这个问题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来个参考哈

因为我切断的 长度比较短  主要是这个问题哈

这种锯片一般用冷锯锯片,有的买的,如果你间隔比较短,可以做根轴,把锯片全部套在轴上,中间用隔套割开,两头螺母锁紧。就跟滚齿机那种轴差不多的形式。  我这个装的锯片比较多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片一般用冷锯锯片,有的买的,如果你间隔比较短,可以做根轴,把锯片全部套在轴上,中间用隔套割开 ...

有点秘笈空矩阵了

好多啊

我用来是切钢管的   估计可能根据你这个最多弄个3分之一差不多  因为要更换修磨比较平凡

这种的话 电机怎么选啊   扭力得大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锯片一般用冷锯锯片,有的买的,如果你间隔比较短,可以做根轴,把锯片全部套在轴上,中间用隔套割开 ...

老哥  这个应该是切非金属的吧  那么密的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  这个应该是切非金属的吧  那么密的锯片

切的金属表面,无非我的金属比较薄,切出来一条一条
你切金属管子去抖音看看,有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的金属表面,无非我的金属比较薄,切出来一条一条
你切金属管子去抖音看看,有视频

搜遍抖音  多锯片的全应用在切木头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呀  江浙沪有吗

浙江做此设备的较多,自己也可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