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配合油压缓冲器能做到精准定位吗?

楼主(2023-11-10):
负载70kg配合线轨,气缸,油压缓冲器能做到无震动精准定位(上面的旋转平台和下方的旋转平台同心)吗?
需要添加一个定位机构吗?

网友:
囧rz~~~~~~···
什么叫精准⁉️

网友(点评):
大佬更新了 已知信息

网友(点评):
我希望上下两个旋转平台能够同轴

网友:
用伺服模组,气缸震动肯定是有的,如果气压不稳定位置就会不准

网友A:
硬定位可以精准定位
但无震动就实现不了
小震动,可以减慢气缸速度+缓冲

网友(点评):
硬定位是做一个限位块吗

网友(点评):
可以用标准的限位块吗

网友(点评):
你贴图的那种限位块不行,一是夹不稳,二是精度不好微调。前面锁一块大铁,用螺栓定位

网友(点评):
是自己加工一个可以前后移动的限位块是吗

网友(点评):
铁块固定,铁疙瘩攻个牙孔,拧条螺栓上去,你那一大坨滑台就撞那螺栓。调螺栓伸出长度方便过你调铁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定位可以精准定位
但无震动就实现不了
小震动,可以减慢气缸速度+缓冲

是的,但震动的幅度就看你想达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点评):
我担心震动后,位置会有偏差

网友(点评):
你用手推到硬定位会有偏差吗?气缸同理,不会有偏差的,至于担心震动,那就是你结构刚性不够,那推到位后等它震动完毕再工作

网友(点评):
油缓冲,解决了气缓冲的问题,会比较稳定.

网友:
不清楚细节,不过,气缸本身就不能用来精准定位和无震动。还是换电动吧。

网友(点评):
硬定位精度还是可以啊

网友(点评):
(๑•̀ㅂ•́)و✨那就用气缸极限行程做硬定位❗

网友(点评):
气缸极限行程偏差太大,还是要在接近末端过程中,加硬止位,

网友:
可以的,油压缓冲器当定位来用,把前面的橡胶头去掉,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哥,我,第一次接触油压缓冲器,它怎么和我的机构配合使用呀

网友(点评):
想办法设计啊,在气缸接近末端一定距离,油压缓冲器就要和止位板接触,实现缓冲功能,油压缓冲器其弥补了气缸自动的气动可调缓冲的缺点,更加稳定,

网友:
气缸使用条件 硬限位+缓冲  震动的幅度和你速度有关系,你要是速度很快,用气缸是很难实现的

网友(点评):
速度可以很慢,但是我不大懂硬限位+缓冲怎么应用刀我的机构上

网友(点评):
楼下有回复,就是图片那样子,但是你要自己评估你的速度要求,还有震动要求

网友A:
就油压缓冲器,在缓冲器行程还没走完时就要碰到硬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油压缓冲器,在缓冲器行程还没走完时就要碰到硬定位

是这样吗

网友:
硬限位是用来限位的,缓冲器是用来缓冲的,硬限位软限位,都是靠撞击停止的的,电气位置停止是不接触的,你自己理清楚自己的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B:
多看看,应用还是很多的

网友:
箩哥哥好厉害,棒棒哒

网友:
速度慢的话可以把排气搞紧点,用缓冲区硬限位

网友:
用伺服电缸,气缸就不可能无震动,何况还有精度要求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
气缸,加缓冲,加硬定位,能实现的是精准定位(这还得靠硬定位的现场调试,气缸本身最大行程的公差,SMC标准是0.5mm)。但是,跟硬定位接触的瞬间,还是会有震动的。另外,缓冲怎么设计?怎么调节?现在0.6气压,调好了,结果其他设备一用气,气压掉到0.55了,那同样的缓冲还合适么?或者去了其他场地,气压0.7了,震动还满足需求么?
既然要求是精准定位加无震动,一开始就没必要纠结一定用气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应用还是很多的

hello  你这齿轮齿条的旋转 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0.1左右

网友:
只有两个位置的话,油压缓冲器减速减震,增加硬限位,用来定位;基本是可以的

网友:
气缸带缓冲,加上缓冲器缓冲,振动会小一点。

网友:
13楼的正解

楼主:
哥,油压缓冲器需要启动力吗?(是不是很小的力都能推动油压缓冲器)

网友(点评):
你撞它的力越大,他越硬,不撞它用很小的力慢慢压也能压动,属于遇强则强。类似非牛顿流体的原理吧

网友(点评):
???你没师傅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