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一款上下夹紧线的自动机械结构

楼主(2023-11-10):
如题:老哥们,我这边需要设计一款上下夹紧线束的工装夹具,因为气缸有震动,所以要用电机作为动力源,然后怎么设计一下这个机械结构呢,要做的自动化一点,现在感觉就是东拼西凑出来的一样,根本拿不出去手

网友A:
(ง •̀_•́)ง:✨偏心轮,行不行⁉️

网友:
气缸排气搞紧点就没有震动了

网友:
昨天在华强北看到一个治具,就是切激光光纤的,就掌心大小,有50的,有两百多的,差不多都一样大,

网友B:
哪个气缸推杆容易坏?没看到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气缸推杆容易坏?没看到气缸

那个电机推杆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ง •̀_•́)ง:✨偏心轮,行不行⁉️

怎么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电机推杆容易损坏

电机带偏心轮转。偏心距转为上下直线运动,上下锁线轨上,不想电机正反转上下压料可以做弹性的,电机就可以一个方向一直转,工件也不会老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偏心轮转。偏心距转为上下直线运动,上下锁线轨上,不想电机正反转上下压料可以做弹性的,电机就可 ...

老哥,类似于曲柄结构呗,但是这个“上下锁线轨上”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类似于曲柄结构呗,但是这个“上下锁线轨上”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减小摩擦的,电机力够直接干也行,看个人习惯

网友:
(๑•̀ㅂ•́)و✧:;也可以用气缸横向左右对顶滑块,
滑块下压夹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