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可以加工出来吗

楼主(2023-11-10):
图中 两个标识平面与底面平行

网友:
你怎么也要给个平行度公差啊,比如1mm?

网友:
*ଘ(੭*ˊᵕˋ)੭*:;机架而已❗

网友A:
钱到位,焊好再机加。

网友(点评):
机加也要看大小

网友B:
上工装焊接可以保证0.5公差,机加工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钱到位,焊好再机加。

铣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工装焊接可以保证0.5公差,机加工成本高

每个面都会焊接一个平面,平面间需要保证平行

网友(点评):
可以啊取决工装精度,正负0.25mm 比你这个架子还大都干过

网友:
应该要个公差吧!

网友:
绝对的平行,地球上没有机器能做到。。。。。除非到火星。

网友:
这问题问的!!

网友:
型材的2个面在安装位置焊上垫块,整体退火,然后上铣床CNC,飞面

网友:
胸弟,你这架子略微显得单薄了,上下两个面,能不能加多一层方通?4 E; j+ P; E+ P
你这个单薄的身子,加工时会振刀,无法保证平行度

网友(点评):
我焊一块铁板在加工可以吗

网友:
机架可以做,但是不建议要求太高,可以从安装在上面的机构这个方向解决

网友:
看具体要求。要求不高,焊接工装保证;要求高,焊接后再机加。当然价格不一样,你懂的。。。

网友:
你这个多大,上龙门铣

网友(2023-12-13):
焊好后上磨床

网友:
要知道两平面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才能确定加工方法。

网友(2024-02-13):
焊后退火,再机加工,不知道工件具体多长,一两米的话10丝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2024-03-25):
他这个估计只是框架,外面应该还有金属板

网友:
当然可以加工

网友:
方法多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