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PCB安装定位工装借鉴的案例

楼主(2023-11-10):
有一个PCB板,上面有一个区域是专门用来接受X射线的,为了保证此区域接受有效的X射线,在其区域做了一个接收件,接收件横纵坐标形成密密麻麻的小栅格,这个小栅格正对于下方的接受区域,接受区域也是由密密麻麻的间隔组成,横纵间隔还不一样,一个是1.04,另一个是1.15,mm,公差在±0.05,那么覆盖其上方的接收件的小栅格之间的公差也要与之对应,定位精度要求非常高
除了定位安装接收件以外,还得考虑PCB的散热,所以需要给PCB做一个铝型材的散热的固定支架。
PCB,接收件,固定支架这一套模块,整体装在X射线的装置上
现在PCB板供应商只提供6个安装孔,其中4个孔可以安装接收件,另外两孔用于固定PCB与固定支架上,孔不够用
要么用销钉定位固定件,要么螺栓紧固固定件,供应商目前没有能力在多加两孔用于定位,我想一面两销,实现不了
另外,为了让接收件与接收区域的边与边能够很好的对齐,考虑这个工装要做一个侧面,让接收件挤靠在定位面上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孔不够用,接收区域与接收件如何保证边与边对齐,这如何是好?有没有这方面的案例?

网友:
附图吧,你这除非做过跟你想要的一样的,不然还得根据你描述的去猜对应的结构

网友:
pcb的边,铣刀或者V刀切的,不一定能作为定位基准,因此只能做粗调+精调+闭环检测。

另外孔可以复用,一孔多用,问题就解决了。

btw,一图胜千言。

网友:
PCB做过孔嘛,沉铜做定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