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摇晃问题

楼主(2023-11-10):
如图所示,插销固定后,在横臂处受力,总是会有点摇晃。前提是,我们老板抓着横臂死命的上下左右摇它……有什么办法,要横臂不会摇晃吗

网友A:
支撑面太薄了,补个焊,弥补一下

网友:
螺钉锁死,或是焊死

网友:
换个老板。

网友B:
通电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通电不是为了干掉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电

魔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撑面太薄了,补个焊,弥补一下

用的2毫米,应该不薄了。然后后期搞了个折边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2毫米,应该不薄了。然后后期搞了个折边

(๑•̀ㅂ•́)و✧:;板后焊上衬板,打两通孔,
蓝色部件对应面焊10端面,绞螺纹孔,
然后螺丝固定❗❕✨

网友D:
要挂多重?都设计成空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๑•̀ㅂ•́)و✧:;板后焊上衬板,打两通孔,
蓝色部件对应 ...

空间可能不够哦,因为立柱后面是需要固定到墙上的。太大的部件会导致立柱无法固定,凸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挂多重?都设计成空心了。

单层挂70KG,总沉重210KG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层挂70KG,总沉重210KG

这么重的负载你这个设计确实不行,最少要用焊接的方式吧。

网友(点评):
焊接的话,就焊死了,不方便运输。要外贸,有尺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