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olidworks Composer打开大型装配的问题

楼主(2023-11-10):
我准备用Composer做个动画,由于项目零件较多,始终无法正常打开。难道只能“一段一段”的进行动画制作吗?还是说电脑配置不够,需要升级电脑?
目前采用三种方式:1.直接打开,由于装配零件过多,一两个小时都没反应。2.转化为STP 格式打开,不过每次都会报错。3.转化为igs格式打开,这次成功了, 但是零件变形不能使用。大家还有其它方式吗?

网友A:
查看是不是电脑问题很简单,打开3-5个零件的装配玩,能玩说明程序和软件没问题,就是电脑要升级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是不是电脑问题很简单,打开3-5个零件的装配玩,能玩说明程序和软件没问题,就是电脑要升级啦

几百个零件的装配随便玩

网友:
抛开电脑配置低的因素,如果用SW打开都费劲,说明是零件太多了,Composer打开也好不到哪里去,这个是软件天生的原因,只能用来做零件不多的情况下的动画。
除非你的电脑硬件真的很差。

网友B:
转成X_t

网友:
换电脑了吧,显卡最少要2W起,

网友C:
正常上千个零件打开是没问题的,能不能把模型发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成X_t

XT打开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上千个零件打开是没问题的,能不能把模型发上来看看

可能有几万个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UG吧

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