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视图方向符号的问题

楼主(2023-11-11):
最近在看 FA工业自动化设备设计基础 这本书,发现作者真的很用心,干货不少。  但本人对有一张视图的方向有些疑问;我过去呆过的公司一直用的 第一视角,最近遇到过 第三视角的图纸;加上 听过台湾和广东有些公司用 第三视角。  对这张图的视图方向搞不准,因为它的视图方向符号不是 成大先 机械设计手册的。

网友:
第一视角

网友A:
你图上那个是第一视角,也叫国标视图,其实就是第一投影方向,很好理解的。第一视角就是你拿个东西投影,你可以想象成晚上灯照个什么东西,影子是以你为基准照在你你对面的,往后的。第三视角就更好理解了,你当他是照镜子,你放个东西在桌上并以他为基准,镜子放你左手的时候镜子里面反射出的团就是第三视角的左视,放右手呢就是右视图,老哥你应该不是本专业出生吧,这东西在大学教的很清楚的

网友(点评):
我一会给你画个草图你就能理解了,等会哈

网友B:
(๑•̀ㅂ•́)و✧:;第一角,
你把[第一角]的符号和图纸上的[视图方向]符号,
重合一下圆心,再看看❗

网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上那个是第一视角,也叫国标视图,其实就是第一投影方向,很好理解的。第一视角就是你拿个东西投影,你 ...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我理解。 我是说这张图的 视角方向符号 不符合标准,标准给出了两种视角的符号,但是这张图的视角符号不是这两种之一,怀疑是个人发明,个人觉得容易引起误解,十分没有必要;或者是做模板的人搞错了。

楼主:
本人困惑点在 这张图的视角符号不符合 机械设计手册里对两种视角符号的规定; 我常用的第一视角符号和前些天接触到的日本机械图纸的第三视角符号都是跟 机械设计手册相符的。 这张视图的视角符号,不清楚是模板搞错了,还是制作模板的人 自己搞发明,非要搞一个跟 机械设计手册不同的视角符号,没觉得有多大的优势、益处,反而可能一起误解。  这张图是闻邦椿版本的 机械设计手册中截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视角和第三视角我理解。 我是说这张图的 视角方向符号 不符合标准,标准给出了两种视角的符号,但是 ...

这东西或许有标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标准。
但人家还是知道要表示视角,这自已画了一个,这很明显是第一角画法。
这东西怎么理解呢,就是一个圆锥台的主视力与侧视图的组合,会制图的一样就明白。

网友:
会不会有点教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或许有标准,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标准。
但人家还是知道要表示视角,这自已画了一个,这很明 ...

好的学到了; 以后 就按每个视角各两个 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第一角,
你把[第一角]的符号和图纸上的[ ...

谢谢回复,理解了。  本人学的,公司用的,刚好跟机械设计手册里的 是一致的;突然看到这种表达方式,觉得有些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