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钣金件中沉孔的标注及加工探讨

楼主(2023-11-11):
沉头螺钉、半沉头螺钉沉孔尺寸(GB/T 152.2-1988)

注:截取部分。

按照该标准,只有板厚大于t值的情况下,才能够满足其它尺寸。

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通常需要在1.5及1个厚的板料上加工沉孔。此时板厚小于t值,必然无法满足此标准的尺寸。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设计标注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标注呢?

通常我们考虑的都是计算法。即根据实际使用需求,考虑是满足d2或者d1时,甚至d2、d1同时考虑时,根据板厚来重新设定d2、d1值。

这样存在缺点:

1. 实际加工时,加工最后所得仍然不能满足所设定的尺寸。使这种设定形同虚设;

(在实际加工时,理论板厚并不为实际板厚,板厚通常会有一定误差,使得即使加工者严格按照图纸加工,仍然使得加工尺寸和标注尺寸存在偏差。

实际加工中,通常所用的沉孔钻头并不是专用的沉孔钻,许多都是使用普通118°钻头磨出“90°”,这样的“90°”是不可靠的,甚至有的直接使用普通118°钻头来做沉孔,这样必然会使得加工尺寸不能满足设定。)

2. 会让加工者可能对设定的d2、d1值产生疑惑,不明白设计者的真实意图。

(当d1或者d2甚至d1、d2同时更改的情况下,加工者可能会产生疑惑——设计者究竟是要放几个的沉头螺钉,或者有其它用途?)

在薄板沉孔的标注中,个人认为按照标准来进行标注比较合适。

优点:

1. 可以清晰地告诉加工者,真实意图;

(按照标准进行标注,加工者一看就能够明白设计者没有其它什么可能的意图,就是放沉头螺钉,并且能够清楚地知道是放多大的沉头螺钉。)

2. 方便加工者在实际加工时的把握,也便于加工后产品的正常使用。

(通常我们在沉孔中并没有什么特殊要求,沉头螺钉沉下去,不穿过,即为合格。对于尺寸方面不会有过于苛刻的要求,也很难对这些尺寸进行检测。)

加工方面

加工者拿到图纸,看见薄板上的沉孔标注为标准标注后,不应拘泥于标注的尺寸,应该明白设计者对于该沉孔的用途,准备放置多大的沉头螺钉。如同标注中的螺孔M2、M3之类,能够清楚明白,并使得加工结果满足需求。在加工时,应该注意:

1. 薄板厚度适合时,即保证螺钉不会穿过时,应优先满足大圆即d2尺寸,以保证螺钉可以沉入;

2. 薄板厚度较小,螺钉可能穿过时,可不满足d2尺寸,但应尽量使得沉头螺钉标准中的最大尺寸螺钉可以沉入;

3. 薄板厚度过小,螺钉可能穿过时,沉头螺钉仍然无法沉入,应与设计者进行沟通协商解决。

网友:
板子太薄可以考虑使用120°的沉头螺钉

网友:
制图基本功不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