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T曲线制作有没有国家标准?

楼主(2023-11-11):
请问:
1)TTT曲线制作有没有国家标准?有没有相应的标准?
2)CCT图制作有没有相应的标准?
3)CCT图能否在TTT图的基础上画出?还是说CCT图必须用实验来制作?
4)如果CCT图能在TTT图的基础上画出,这种图和实验基础上画出的有多大区别?哪种更具有参考价值?
5)相对TTT是双C图,CCT图就是很多水流的瀑布图?对么?

网友:
这玩意哪来的标准图,每一个工件都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看他前言不搭后语的样子,是不是没酒醒呢。好歹是个成年人,得有个成年人的样子吧

网友(点评):
自从有了“初次登录”到处拉屎,论坛就不像样了。

网友(点评):
有关TTT曲线的国家标准是《钢铁材料热处理工艺技术条件》(GB/T 6397.2017)。该标准规定了TTT曲线的制作方法和要求 有关CCT图的国家标准是《钢铁材料连续冷却转变曲线图制作方法》(GB/T 224-2008)。 该标准规定了C..

网友(点评):
初次登录,你啥时候死啊。烦死你了。

楼主:
我草你妈,“”初次登录?‘’,你这B滚远一些。

有关TTT曲线的国家标准是《钢铁材料热处理工艺技术条件》(GB/T 6397.2017)。该标准规定了TTT曲线的制作方法和要求
有关CCT图的国家标准是《钢铁材料连续冷却转变曲线图制作方法》(GB/T 224-2008)。 该标准规定了CCT图的制作方法和要求
CCT图可以在TTT图的基础上进行绘制,因为它们都是描述钢铁材料的相变过程的图形表示。TTT图主要描述的是在等温条件下的相变行为,而CCT图则描述了在连续冷却条件下的相变行为。因此,您可以使用TTT图的数据作为CCT图的基础,并根据冷却速率等因素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插值,以得到CCT图。
虽然CCT图可以在TTT图的基础上进行绘制,但是实验得出的CCT图通常比基于推算的CCT图更具有参考价值。这是因为实验可以更真实地反映出材料的相变行为,而基于推算的CCT图则可能会受到一些假设和模型的影响,从而产生一定的误差。因此,如果您有实验数据可用,建议使用实验数据进行CCT图的绘制和分析
相对于TTT图而言,CCT图可以看作是许多水流形成的瀑布图。CCT图展示了不同冷却速率下钢铁材料的相变行为,因此可以看作是TTT图的扩展和补充。
最后CCT图和TTT居然能勾搭出来拉蛤蟆,这也是曲线图的新作用,在热处理界也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