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30℃,做户外设备平台

楼主(2023-11-11):
请教以下,在严寒地区,冬季平均气温低于-30℃,做户外设备平台,平台采用钢型材焊接而成,平台只承受静载荷,我的钢材材质在强度满足的情况下,需要选优Q345D级或者Q345E级么?仿真出结果是最大应力处为142Mpa,远低于Q345许用应力270Mpa

网友A:
价格差不了多少吧,好点的钢材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不了多少吧,好点的钢材放心些。

得有理论依据啊,而且现在钢材减产,D级、E级材料都没货,要订,有时候C级都没有

网友B:
不差钱的话还是选E比较稳妥

网友C:
问问漠河的网友,他们室外结构钢用什么

网友:
哈尔滨都用Q355B。

楼主:
啊?是强度计算留够余量就行吗?因为我看一些论文建议针对疲劳载荷需要考虑低温冲击韧性。严寒地区室外温度白天和夜间温度变化不知道算不算疲劳载荷。另外就是焊缝处应该会有焊接应力集中,这里不知道会不会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差钱的话还是选E比较稳妥

打了很多钢材采购的电话,现在现货最多只能买到C级,钢材都在减产。D级E级要预定,起订量还要高于30吨。所以很纠结,我也想保险点用好材料。现在就想看看这里有没有大佬能指点迷津。是不是强度余量留够了,就不用过多考虑低温韧脆转变的影响。另外一个问题是室外风载荷和温度变化产生的冷热交变(比如-30到-10℃)需不需要考虑材料疲劳问题

网友D:
如果用普通材料的话就选截面尺寸大的型材,放大安全系数。

网友:
技术参数上讲:优选E,现实中讲的话:D级的都很难买到,更何况E级的,
而且以次充好(比如用B充当E),买家一般是无法甄别的。

总结起来说,做设计就把自己设计做到位。因为执行不到位,出了安全事故,设计是无责的。

网友E:
算上安全系数两个应力差得并不多,低级能不能代替高级关键看你胆子够不够大,可能用B级大概率用到报废都不会出问题,可万一出了问题肯定要调查材质,使用了不符合规格的材质要背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算上安全系数两个应力差得并不多,低级能不能代替高级关键看你胆子够不够大,可能用B级大概率用到报废都不 ...

有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漠河的网友,他们室外结构钢用什么

有道理

楼主:
哦哦,那用B级材料焊缝处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普通材料的话就选截面尺寸大的型材,放大安全系数。

就是校核强度多预留些余量是吧?好的,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那用B级材料焊缝处时间长了会不会开裂啊

没听说过开裂。Q355B与其它区别仅在冲击功温度,实事冲击功储备值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