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的双螺母防松。

楼主(2023-11-11):
请问,螺纹可以双螺母防松但是会返松,为什么不用3个或更多的螺母对顶防松呢?

网友:
效果差不多还浪费螺母和螺杆。

网友:
要试验验证

网友:
那就用hardlock,保证效果杠杠的,misumi上就有。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

网友:
增加螺母并不会对防松有更好的效果,没必要

网友:
效果和成本要有平衡,另外就是要考虑空间

网友:
双螺母防松是先扭紧第一个螺母再拧紧第二个然后第一个需反向与第二个背紧。无法再背紧第3个。

网友:
上学时没好好听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