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震末端分料的结构

楼主(2023-11-12):
如图所示,A位置为直震末端最后一个产品位,B位是固定的一个产品位,C位是分料位。想请教一下以下2种情况的区别:情况一:A出来,直接到C分料,不要B这个位置。情况二:A出来,经过B,再到C分料,多设计一个固定的B位置。。以上这2种情况哪种好,或者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1. 直接错位,容易卡顿,错位的一个挡边是流道,流道后期维护可能还得替换
2. 经过B到C,外部是独立的错位机构。缺点是流道内的料比较少的话,出料效率就低很多

网友(点评):
"缺点是流道内的料比较少的话,出料效率就低很多" 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点评):
B点的料到C点的话,都是靠后面的其他的料来推的

网友:
根据产品特性会有区别吧 各有千秋 B其实相当于一段无动力,如果直振效果不好的话更容易卡料,出料速率也有影响

网友:
因为流道一般为了顺畅,走料快,公差都会做的比较大,所以就有了中间错位端,用来定位产品状态加挡下个料防止过冲,当然了,如果产品本身特性比较好,不需要中间端,也可以直接错位的,好用就行

网友:
(๑•̀ㅂ•́)و✧:;减小B与产品的接触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