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在交变载荷下松动的原理

楼主(2023-11-12):
请问,哪位知道螺纹在交变载荷下松动的原理?

网友:
为什么要原理,不应该是防松吗,你管它是怎么松的,你只要防松啊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223443#:~:text=%E8%9E%BA%E7%BA%B9%E5%9C%A8%E4%BA%A4%E5%8F%98%E8%BD%BD%E8%8D%B7%E7%9A%84,%E6%98%AF%E9%93%86%E5%86%B2%E9%98%B2%E6%9D%BE%E6%96%B9%E5%BC%8F%E3%80%82

知乎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223443#:~:text=%E8%9E%BA%E7%BA%B9%E5%9C%A8%E4%BA%A4%E5%8F%98%E8%BD%B ...

网友:
交变载荷引起局部的振动和冲击,常规的螺纹在振动下发生交变位移,当位移量超出了自锁摩擦副的限制之后,螺母就会松掉,松掉之后就由振动转变为冲击。就会导致更松或者破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zhuanlan.zhihu.com/p/363223443#:~:text=%E8%9E%BA%E7%BA%B9%E5%9C%A8%E4%BA%A4%E5%8F%98%E8%BD%B ...

我认为那分析是错误的,广告商故弄玄虚,并且有意误导、贬低传统防松施。

螺纹松动原理其实并不复杂,把它看成两个斜面分析,也就是机械弹性振动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