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仿真求指导

楼主(2023-11-13):
背景:基层设计多年,有自动化、医疗IVD、康复器械经验;
问题:做过的设计主要偏经验设计及实际验证,现在有些跟不上仿真。
了解的大神望告知与solidworks比较适配的仿真软件,主要是铝件机加工。以及仿真的验证大致过程,是否也是实际加工验证。感谢!

网友:
这话说得,真高深,硬是没明白楼主想求啥。
SW就能仿真,但你说个主要是铝件加工,方向就完全摸不着了。

网友:
SW的simulation自身就可以

网友:
camworks solidcam数控编程插件

网友:
你这是加工生产仿真吧

楼主:
新人首帖才能注册,见谅见谅。问的simulation和croe的我们结果不一致,所以看看可有更专业的。之前主要经验设计,现在想设计后自己做分析,看有没有大佬了解方便好用的,推荐下。感谢

网友(点评):
结果不一致,说明未收敛,收敛情况下结果一般都是一致的,网上专门有大佬测试过,simulation、ansys、creo,边界条件一致,网格密度收敛的情况下,结果误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要找CAE软件吧、 ANSYS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首帖才能注册,见谅见谅。问的simulation和croe的我们结果不一致,所以看看可有更专业的。之前主要经验 ...

不一致是很正常的,就看误差有多大。相同的边界条件,不同软件算法上有差别,得出不一样的结果也是很正常的,没有哪款软件敢说自已的算法就是最牛叉的。

网友(点评):
ansys 行业内认同度略高一点。

网友:
简单的受力分析用SW或者ANSYS都差不多的,数据差异很小,如果数据差异很大首先要考虑自己设置参数是否有问题,这一点行业内很多人做过验证了。
如果是要动态受力模拟或者流固耦合之类的那用SW就做不到了,必须用ansys或者abaqus之类的才行。看个人需求吧

网友:
结果不一样多是网格及参数不同

网友:
你表达了一堆没看出来你要啥?
强度?制造?铸造?。典型的机械设计的仿真就是abaqusansys,sw只能做一点基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人首帖才能注册,见谅见谅。问的simulation和croe的我们结果不一致,所以看看可有更专业的。之前主要经验 ...

想算的更准,可以用ANSYS,不过意义不大。
1. ANSYS虽然准一些,但是用起来比SW复杂很多,不是专门学术研究,意义不大。
2. 一般来说,仿真的结果,只要能够下定性的判断就好,不需要定量。比如看强度,大概需要5T的厚度,那实际上,用6T或者8T,就完全够用了。并不需要纠结是5.1还是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