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贴对插座有影响吗

楼主(2023-11-13):
想再插座背后贴几个磁力贴来固定,不知道这样的磁力贴长时间使用会不会对插座有影响,带来风险危害。虚心请教

网友A:
额,难道会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难道会磁化?

百度搜了下说是对电流有影响,导致短路危险

网友(点评):
这才多少磁力,短路肯定不可能啊

网友:
那用双面胶呗,有那种厚的双面胶

网友B:
啊...这问题...影响肯定有,胶粘不牢,并且会残留在插座底部,让那个位置变得黏糊糊的。危险在于长时间了会掉,撕下胶的位置会黏手,让人很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难道会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这问题...影响肯定有,胶粘不牢,并且会残留在插座底部,让那个位置变得黏糊糊的。危险在于长时间了会 ...

磁力胶是不会粘的。。

网友:
放心大胆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力胶是不会粘的。。

开玩笑的,手机充电不还有那种磁吸换头的嘛,苹果的无线充电不就还带磁力的嘛,虽然这都是低压的。

网友:
可以负责任的说毫无影响。百度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