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一个关于链传动的问题

楼主(2023-11-13):
当链传动水平布置(链轮水平放置,和水平面垂直),并且链条下方有支撑的装置,系统中也有张紧装置(代替了从动链轮)。想问一下:1.这种布置方式链条的力计算公式比如有效圆周力,离心拉力,悬垂拉力公式还能用吗?
                2.这种布置方法还有悬垂拉力存在吗?
                3.张紧之后还有松边,紧边之分吗(我觉得两边都是紧边。。。。。)
查询机械设计手册和一些文献没有找到类似布置方式的力计算相关的,求解答疑惑
先谢谢大家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实物图没法发,手头画了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各位
实物图没法发,手头画了个

楼主:
和这种很相近,这种结构链条中那些张力计算公式比如有效圆周力,悬垂拉力什么的同样适用吗
很抱歉之前说的不明白。。。。。

网友:
链轮水平放置,和水平面垂直?这是怎么布置的。
还有,张紧装置代替从动轮?

网友:
没看懂,疑问同楼上

网友:
紧装置(代替了从动链轮 应该是从动轮可调吧

如果是低速的场合 且一个方向转动 没频繁启停 链条计算最大拉力 放大2-3倍 再按照这个拉力进行选型即可

网友:
张紧是为了更好的传动,和水平垂直没有太大关系。
水平放置对链条侧向受力不好,链条一般不受侧向力的,如果短距离低速还好

网友A:
这个怎么和我之前做的一个设备类似,就是大链轮链条平放,相当于环形流水线了,主动轮固定,从动轮可以向另一侧移动起到涨紧的作用。链轮中间的链条用东西托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和我之前做的一个设备类似,就是大链轮链条平放,相当于环形流水线了,主动轮固定,从动轮可以向另 ...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想问您一下,这种布置方式那些链传动中力计算公式例如悬垂拉力还适用吗

网友(点评):
我没有计算过张力这类的,我的用法很简单,链条带动工装沿着环形移动,移动速度很慢。就根据产品的重量算了一下负载,算了一下适用的电机功率减速机速比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想问您一下,这种布置方式那些链传动中力计算公式例如悬垂拉力还适用吗

好的,谢谢您了

网友(2023-12-27):
感觉有点像薄膜拉伸设备,我最近也有相同的问题,能留一下联系方式或者私信讨论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