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管机大佬来帮忙分析一下,弯管扁

楼主(2023-11-13):
弯管模具见图,参考手工弯管机,一个滚轮顺着下模一路压下来,现在弯出来的管,下半圆是可以,但上半圆扁了。(铁管Φ16,壁厚0.6,弯曲半径R58)
大神门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不懂就问:管中间不加东西撑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管中间不加东西撑一下么?

你是指套芯棒弯管吗?有些要求不高的R较大的,是不用套,比如这条管,现在客户就是用双头弯管机,没有芯棒,虽然也扁一点,但比我的圆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就问:管中间不加东西撑一下么?

lz可能还要冲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指套芯棒弯管吗?有些要求不高的R较大的,是不用套,比如这条管,现在客户就是用双头弯管机,没有芯 ...

麦哥,既然客户用双头弯管机能够得到满意的形状,为何要继续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๑•̀ㅂ•́)و✧:;看看滚轮槽❗

也抛镜面了

网友(点评):
这么大代价,就是为了冲弯一体?

网友:
扁就对了,,,,

网友:
管里灌沙子试试?

网友:
R做到70试一下

网友C:
滚轮改成直条,直条绕弯管R中心转动。

顺便问一下,你的零件都用的什么材料啊,看起都铮亮的像不锈钢一样。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下压的速度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轮改成直条,直条绕弯管R中心转动。

顺便问一下,你的零件都用的什么材料啊,看起都铮亮的像不锈钢一样 ...

不可能是不锈钢,,,,

网友B:
(๑•̀ㅂ•́)و✧:;槽加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下压的速度太快了

看上去像是油压机。
薄管必然是焊管,也要多个角度测试,排除焊缝影响。

可以涂蓝丹测试。先排除,后定障。

网友:
压弯和弯管机弯曲的成型方式不同,弯管机由夹模夹紧头部直线端,靠弯曲模和压模保证弯曲形状。有时需要保证弯曲部壁厚的减薄量,压模需要追加液压缸或伺服电机驱动前进。通常弯曲半径小或壁薄的要靠芯棒对应,如有打皱的需要追加防皱模。
前期方案设计时需要考虑管材的抗拉强度、屈服强度、成型原理和风险评估,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lz怎么样了

网友E:
没有轴承吗?硬滑下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轴承吗?硬滑下去的?

滚轮含轴承

网友:
你要不把弯管那一块设计成这样试试呢。

网友:
你要弯管它天然就有变扁的倾向啊,一侧被拉长一侧被压缩,这两侧都会往中性面去靠,以减缓变形的程度

网友:
@落泪小丑 朋友来看看

网友:
@清开灵 滚轮有一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