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的粗糙度会影响装配精度吗?

楼主(2023-11-13):
情况是这样的,A和B之间用螺丝固定。A和B装配配合的面都标了粗糙度,但结果装起来后A与A之间量的尺寸是50.没达到我要求的49.8-49.9之间。我想问出现这种情况跟我标的粗糙度大小有关系的吗?我的粗糙度表达的清晰吗?有没有问题?可以做到这个精度吗?

网友A:
想要达到0.1的公差范围,B的粗糙度要达到1.6。以及左右两个面的平行度,跳动,平面度也达到对应级别。A接触的面也要同时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要达到0.1的公差范围,B的粗糙度要达到1.6。以及左右两个面的平行度,跳动,平面度也达到对应级别。A接触 ...

但是一般这种画法,也就是跟机加的说明!这个尺寸你不能比50大!必须要小一点这样!难道我的表达还不行吗?应该很清楚了吧!

网友:
粗糙度只和公差等级有半毛钱关系,但和公差带没有一分钱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一般这种画法,也就是跟机加的说明!这个尺寸你不能比50大!必须要小一点这样!难道我的表达还不行吗 ...

我觉得不够清楚,给机加工的图纸,要给单独的零件图。
机加工加工B,就控制B的尺寸,对吧, 他不会管你装配后A与A之间的尺寸。
考虑到形位公差,加工B时,尺寸要比你要的尺寸再小个0.1-0.2,或者其他值,这个值取决于机床的加工精度,设计人员一定要熟悉自家公司车床磨床等的加工精度及形位公差。

网友:
你是螺丝固定,那么B小0.5都不要紧。 直接标49.5总不会有问题了吧,公差都不用标,自由公差就行。

网友:
粗糙度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标注有些不规范,存在的问题是尺寸公差后应标注一个带圈的大写字母“E”,要满足包容原则,才能保证装配后的尺寸。

网友:
和粗糙度没关系。 Ra6.3,的影响等级都在μ级了……兄弟建议回去再看下粗糙度,公差,公差带,轴孔制,形位公差这些

网友:
A件的平行度标了吗?

网友:
49.8~49.9的尺寸是加工B的时候保证的

网友:
我呆过的几个公司,图纸默认粗糙度是3.2,像你这个公差要求,不需要再表粗糙度

网友:
粗糙度和公差没关系,一般的配合面6.3完全够用了,但是你的图不规范,而且和你文字描述的有矛盾,根据你的图我可以勉强理解为A内表面不加工,B外表面加工,你标注的公差粗糙度都是标在B上的,而不是你文字描述的A上

网友:
粗糙度符号的什么意思请再去看一下,你标注的6.3是需要去除材料的,一般也就指的需要加工,所以是要标注在加工的零件图上的,你这个是个装配图一般不能标注加工符号,不然就会让人看不懂,制图还是要按规矩来,不然一个人一个理解和习惯,图纸标注容易误解!

网友:
你公差都有10道了,我觉得粗糙度对他的影响不大

网友:
哪有在装配图里面标零件加工尺寸的。你尺寸公差挺大的,粗糙度影响不到。
还有粗糙度符号cad自带有的,你这个好像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够清楚,给机加工的图纸,要给单独的零件图。
机加工加工B,就控制B的尺寸,对吧, 他不会管你 ...

胡说八道,粗糙度,形状公差,位置公差的大小关系的范围都没搞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