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传动的扭矩大小

楼主(2023-11-13):
各位大佬,我想问一下关于模数m=2,齿数z=35,齿厚b=20mm,齿轮材料45钢,加工工艺:高频淬火,我想问一下20N*m的扭矩,齿轮能承受的了吗?

网友:
有齿轮校核软件

网友A:
你用麦迪校核一下,现在好像叫今日制造,里边有个插件,插件里边专门有个齿轮校核,就是生成齿轮齿条那个模块。你把你的参数输入进去,看看满不满足

网友:
按20Nm、1500RPM算,没问题,余量足够了。

网友:
这东西很便宜,买两个齿轮回来做个试验就是。
静态按2倍,传动齿轮加载按5倍初步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麦迪校核一下,现在好像叫今日制造,里边有个插件,插件里边专门有个齿轮校核,就是生成齿轮齿条那个模 ...

感谢大佬

网友:
齿厚跟齿轮厚度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20Nm对这个齿轮参数来说 是大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