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图纸标注问题

楼主(2023-11-14):
在二维图纸标注时,尺寸数字之前加了一个正方形符号代表什么意思,有的是将尺寸无变化,有的是讲代表正方形尺寸?

网友:
正方形是可以这样标注的,具体还得看图纸

网友:
如果是表达正方形拉伸的话会在正方形后面加个A×A的具体尺寸吧,尺寸无变化倒是没见过

网友:
应该表示的正方形吧,我一般正方形的槽喜欢用这个

网友:
正方形结构的标注,我们一般标注方法跟三楼一样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是字体缺失,或者字库符号不全,然后某种符号就变成了豆腐块?
尤其是正方形的后边跟着的不是AB×CD。

网友:
表示正方形的零件或开孔,长宽尺寸一样的。

网友:
有这么标的,但不能用在任意的场合。我们这一般不这么标,但也偶尔有那么一个,在图纸标注非常多的时候,也就那么地了。

网友:
一般不要这么标注,会引起误解,特别是你要是电子档的话,有些软件不认φ这个字符,会自动变成 方块,如果你在其他图有 方块的这种标注习惯的话,人家就直接把圆给干成方了,方块 这样标注 是在一起手绘的时候,常用,减少标注工作量。现在是电子图了,多拉一个尺寸更保险一些

网友:
□表示是正方形,两边尺寸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