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和中空旋转平台,哪位用过说说优缺点

楼主(2023-11-14):
如题,想请教一下了解或者使用过两种设备的朋友,这两种用在圆盘机上做等分运动,各自有啥优缺点,同样的负载下精度、使用年限等等。目前公司这一片凸轮分割器用的比较多,所以都是感觉凸轮分割器好用耐用。我就在想为啥中空旋转平台不可以呢,得到答案是,没有用过,可能不耐用,磨损厉害等,短时间内没有办法验证也,所以就想看看使用过的朋友怎么看。谢谢!

网友:
中空和凸轮比,贵,精度高一点,速度块一点。成本高了卖不出去。

网友:
主要是节拍这一块

网友:
个人见解,
凸轮分割器便宜、稳定,普通电机就可驱动,缺点无法调整分度角,一般来说凸轮分割器空间占用大些;
中空平台需要伺服电机,从使用效果来说没多大差别,优点,可以随意调整角度
一般来说,凸轮分割器的精度还是更好点,好的分割器重复定位精度可以做到±5秒,当然国产大部分也是±15秒或者±30秒,这个要看具体参数;

网友:
现在都讲柔性生产线,都用DD马达做分度圆盘动力了,可以随意调整分度角,适用于产品换型,比凸轮分割器灵活多了

网友:
考虑CT和兼容性(可调)要求

网友:
后者可以连续旋转,前者不行

网友(2024-04-24):
我是做平台的,要说跟分割器比起来优势在于可以三百六度无死角转,体积相较于分割器小很多占用空间不大外壳都是铝的重量也很轻,精度方面的话再5角秒左右

网友(2024-08-23):
凸轮分割器主要就是结构比较简单,机械式分度,带自锁,输出受力比较大,售后少,中空平台体积比较小巧,任意分度大多是用在结构比较紧凑,负载比较小的场合,根据不同的设备各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