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平面上的一面两销可以按对角排布吗?

楼主(2023-11-14):
在一个平面上4个孔,其中两对角的孔,想安装一个圆柱销与一个菱形销,那能否按对角进行排布?菱形销是否需要转动角度,与两销的连线成90度夹角?

网友:
一般圆柱,为何选菱形?

网友A:
需要,以前我们加工厂做的件还需要铰刀自己修修,现在方式都是有一个孔是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以前我们加工厂做的件还需要铰刀自己修修,现在方式都是有一个孔是长孔

那我另外两个对角放螺钉如何

网友(点评):
对角的话一个菱型一个圆销就够了吧,不需要额外加螺钉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我另外两个对角放螺钉如何

我的意思是另外两个对角,紧固,这两个对角定位

网友B:
我觉得两个定位销的话都用圆柱都可以,两个以上再用菱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两个定位销的话都用圆柱都可以,两个以上再用菱形

那不就是过定位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另外两个对角,紧固,这两个对角定位

考虑防呆吗?

楼主:
同时考虑定位+紧固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时考虑定位+紧固

圆柱销+螺丝 也能够 定位+紧固+防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柱销+螺丝 也能够 定位+紧固+防呆

您的意思是两个对角放圆柱销,然后另外两个对角放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是两个对角放圆柱销,然后另外两个对角放螺丝?

不了解你的工况需求。你先考虑最简方案。

网友D:
我在工作经历中遇到需要使用的菱形销钉的工况:单个销钉作为产品圆孔辅助定位时使用菱形;目的是为了易于装夹或者取放;注意是辅助定位;圆的直径方向肯定是有要求的;转来转去都无所谓的没见过;另外使用菱形则兼顾考虑此方向的误差。你这样类似的肯定是对角放销钉和螺丝;那么你使用菱形销钉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是担心加工误差;正常现场装配都是配钻;配钻再使用菱形销钉就有点画蛇添足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工作经历中遇到需要使用的菱形销钉的工况:单个销钉作为产品圆孔辅助定位时使用菱形;目的是为了易于装 ...

还没用过菱形销。

网友:
菱形销切掉的地方就是为了平衡两个销孔孔距加工误差的,对角安装按照旋转角度安装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两个定位销的话都用圆柱都可以,两个以上再用菱形

两个销子,一个起到定位置,另一个定角向

网友:
可以对角,至于用不用菱形销,要不要开长条定位槽,你根据买的销子精度,加工精度,工件大小,是否需要快速拿取更换,自己考虑下,方式可以,精度自己把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