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这张图纸,非CAD版,你能做对吗?

楼主(2023-11-14):
  这是刚接到的洋鬼子图纸,具体细节我就不提了,看图纸。这么说吧,如果纯粹按图面尺寸做,就是一废品。昨天跟客户交谈,我就明说:你给这样的图纸让供应商加工,就是一坑。

网友:
反向建模,然后不一样的要跟客户沟通

网友:
客户:我先考(bai)考(piao)你的建模能力。

网友(点评):
呵呵呵,我可不吃这套啊,我提出问题后,他咨询公司技术,才发现图纸问题。

网友:
这图反向建模我也画不出来。。。。。。。没3D的活还是少接吧,客户有理有据,咱有图纸(不能用的也是图纸)。

网友(点评):
这个图纸问题,我跟客户沟通了,答复是国外图纸,没有3D图。然后我说明摆着是一坑,他说他也没见过,第一次见到,公司技术方面不好跟洋鬼子交涉。洋鬼子就是这么霸气,是吧。

网友:
这真是鬼子画的鬼东西

网友A:
看来鬼子画图也很渣啊,没吹嘘的那么严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鬼子画图也很渣啊,没吹嘘的那么严谨。

不是所有鬼子都严谨,我接触过丹麦的图纸,工程图就有公差的尺寸标出来,其余尺寸按3D图,公差按自由公差表规定。

网友(点评):
对,不能以点概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所有鬼子都严谨,我接触过丹麦的图纸,工程图就有公差的尺寸标出来,其余尺寸按3D图,公差按自由公差 ...

有个明确的约定也行,不然到时候出现问题难得扯皮。

网友C:
R450,R445,R430,看起是等距的。一眼假。

网友:
引用 网友C:
R450,R445,R430,看起是等距的。一眼假。

460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如果按460做,只有一个结果,报废退货。

网友D:
问:LZ是用CAD建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LZ是用CAD建模吗

客户方没有提供3D文件,这几天空了我自己画,然后再次让对方确认。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客户方没有提供3D文件,这几天空了我自己画,然后再次让对方确认。

俺是问你是用CAD建模吗?如果是非CAD恐怕是不行滴! 好多尺寸是没有“根”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是问你是用CAD建模吗?如果是非CAD恐怕是不行滴! 好多尺寸是没有“根”滴!

图纸是客户提供的,我之所以发帖,是针对洋鬼子的来图,一定要仔细核实尺寸。换句话活,洋鬼子的图纸不见得都完整合理。

网友(点评):
看得出你审图很仔细,多多沟通。

网友E:
概而论之洋人如何,这是不准确的。
三哥和非洲兄弟也是洋人,他们画图不一定是什么样呢,不要那么肯定洋人一定指欧美发达国家,欧洲还有希腊这样的穷国呢,那也可以叫洋人呢。
这张图总体没大毛病,有些尺寸没标,有些视图缺少线条。不太可能是画错了,肯定是故意隐藏起来。拿到外面的图纸出于安全考虑故意变成有缺陷的做法也不稀奇,问题在于签没签合同。签了合同,就可以要求对方拿完整的图纸出来。

网友(点评):
很感谢你对这张图纸的专业评述,也可能是出于"安全考虑",但也正因为“不稀奇”,造成的后果就是废品。此图已下订单,加工前,我会向客户方提出并确认。这类图纸,我接触的太多了,在图纸中故弄高深,实在他妈恶

网友(点评):
这两天又接到国内客户的图纸,审核里的签名可以说是走走过场而已,图纸错误那么明显,居然看不出?接二连三的此类图纸,我已经没有耐心了。简直他妈浪费精力时间。fuck!

楼主:
引用 网友E:
概而论之洋人如何,这是不准确的。
三哥和非洲兄弟也是洋人,他们画图不一定是什么样呢,不要那么肯定洋 ...

 今天才空出时间,完成这个零件的3D建模,等待洋鬼子确认。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才空出时间,完成这个零件的3D建模,等待洋鬼子确认。

都不倒角的?

网友(点评):
按洋鬼子图纸画的,没标明的就不画了。还须进一步确认。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

网友(点评):
如此类似的国外图纸,接触的太多了,发此贴只是例举一则。其实我想说的是,对于国外图纸,一定仔细审核尺寸,就比如我发的此图,纯粹按图面尺寸来做,就是废品了。

网友(点评):
再说3D图,想都别想,人家不给,后来我画好了才让对方确认了。

网友:
见怪不怪了  是不是洋鬼子的   巨喜欢发个图片给你 然后你得建模反确认

网友(点评):
洋鬼子有点故弄高深。

网友:
有时候发个CAD你还能贴个图,最怕那种直接给你整个图片  你有问题还不能多沟通 说会显得工程师不专业  真是mmp

网友:
一般是用来询价的,谈合同有模型的

网友(点评):
可我遇到的老外,就这么个图纸,模型图没有。boss以为简单,并没有看出图纸尺寸问题,报价后就要按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鬼子画图也很渣啊,没吹嘘的那么严谨。

鬼子画图很多是手工画图的,或者简单的电脑辅助,最佩服的就是鬼子的审图流程,真的是每一张都审,都两个人以上签字,这个查漏补缺的行为,在机器加工前把机器又模拟了好几遍,不得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