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柱减震措施有哪些

楼主(2023-11-14):
立柱减震措施有哪些  一根立柱 高3400mm  上面挂相机  原先是8080的方通  车间有震动  相机拍照不稳定  后面换1200  效果不明显

网友:
换相机啊;我看那些玩山地车的防抖相机拍出来是真的一点都不抖

网友:
你需要一个相机防抖云台。

网友:
楼主说的是工业相机还是日常拍照的相机;1、工业相机的话,高度3400mm,一个80*80的铝型材立柱,挠度太大,受横向力影响很大,建议使用方管搭建框架。2、日常拍照相机,就加云台。

网友(点评):
工业相机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橡胶缓冲垫,可以装在相机安装板和立柱之间。

网友(点评):
有加了 不太明显 还是想结构方面考虑

网友:
立柱和地面增加接触面 用大面积减震胶。

还有如果可以进行理论计算 优化立柱结构

网友:
如果是“杆”那就要避震!这个不应该是柱,认为叫杆比较贴切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加个云台

网友:
了解一下什么是簧下重量,,,,,

网友:
我同事是给做了个大的框架装相机

网友:
先试试不放那么高,是不是还抖,同样不能满足拍照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换个思路加个云台

同意,减震不理想就考虑更换思路。云台也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