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程图的导出比例问题

楼主(2023-11-14):
比如:一个垫片在SW里用10:1的比例出了工程图,图形放大了,但尺寸标注的还是实际尺寸,这时候图框标题栏的比例显示的是10:1;导出到CAD后,图形和尺寸都是标准的1:1了(导出设置成1:1),这里没问题,但图框标题栏的比例却还是10:1,这个怎么搞?不留意发出去的话会不会误导人?

网友A:
带着3D源文件发包

网友B:
你工程图调整比例的时候,一定要从右键,属性里面调整,千万不要选中视图调整视图的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着3D源文件发包

没法通过软件设置改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程图调整比例的时候,一定要从右键,属性里面调整,千万不要选中视图调整视图的比例。

现在比例是在右下方那设置的,标题栏里的比例跟着那个走,但导出去的时候没变回去

网友:
SW导CAD有个选项,点进去  激活或者关闭1:1 的关系就行

网友:
选择禁止1:1导出。

网友:
右下角,改,左边弹出来的比例是自由比例,
改完刷新一下,
如果刷新后还有问题,那就是
拉进来的第一个视图在投影第二个视图后,改比例,然后删了第一个视图。

网友C:
标题栏不要填比例,比例这东西是以前手绘图纸的时代为了方便测绘用的,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方便计算的比例数值,现在都是电脑绘图,想要什么比例都能画出来,根本就不需要比例这个参数

网友D:
现在的人看图纸还看比例?都不用拿实物在图纸上对比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人看图纸还看比例?都不用拿实物在图纸上对比形状

怕有时候误打误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题栏不要填比例,比例这东西是以前手绘图纸的时代为了方便测绘用的,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方便计算的比例数值 ...

上次就出现了比例不对 加工错了   厂商拿CAD图纸 激光下料,看了比例在那  就按比例缩放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次就出现了比例不对 加工错了   厂商拿CAD图纸 激光下料,看了比例在那  就按比例缩放加工了

那这个加工的也不专业啊,图纸上有尺寸的,放大或缩小了尺寸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