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扭转装置

楼主(2023-11-14):
用于12号工字钢的扭转加工,如何实现扭转,这个机构是什么样的呢?新人无思路,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起码上个图吧,太敷衍的提问了

网友:
先烧红。

网友(点评):
对的 加热在加工更容易点

网友:
装在机床外部旋转轴转,然后加工

网友:
这工字钢也没多大,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码上个图吧,太敷衍的提问了

类似扭拧机的结构。具体结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

网友:
两头两个卡盘,夹住工件,同时也进行加热,卡盘配电机减速机,反向转。这个方案怎么样,底座要稳。

网友:
大力出奇迹,电机够大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