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大螺距内螺纹断屑问题

楼主(2023-11-14):
如题数控车削大螺距6.35内螺纹断屑问题,有什么可靠好的方式解决断屑排屑问题。螺纹要求高。

网友:
内冷刀具

网友:
推荐使用Vargus的刀具,而且还自带傻瓜式编程软件。反正我们用从来没出现过问题,也加工过4UNC螺距的螺纹。但我们是用铣削。

楼主:
铣屑加工螺纹,铁屑是断的。就是效率低了点。内冷刀具好些,我也找个试试。谢谢两位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