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阀块M68x2内螺纹在7牙是否能承受30Mpa

楼主(2023-11-15):
如题。最近客户那边提问了一个问题。6061-T6的铝阀块,钢滤筒M68*2的螺纹  拧入7牙的情况下,铝阀块内螺纹能否承受30Mpa的油液?求哪位好心人解答一下,具体如何去计算。谢谢

网友A:
压强乘以缸体截面积就是压力,然后计算螺纹处的接触面积,压力除以接触面积就是应力,然后比较材料的屈服应力。计算安全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强乘以缸体截面积就是压力,然后计算螺纹处的接触面积,压力除以接触面积就是应力,然后比较材料的屈服应 ...

各个数值的单位使用是怎么样的  我要用MPA去乘mm2出来的压力再去除以接触面基mm2?

网友(点评):
也行,你也可以用标准单位 Pa m 等标准单位,需要换算下

网友:
应该不行,剪切力估算到70MPa了。